27寸苹果一体机开机不显成功修复

楼主(2014-07-25):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27寸一体机,客户说开不了机,苹果的机坑爹呀,拆机都好难,直接上机台,把屏先拆下再说,半个钟后终于把屏拆下来, 先打各电感阻值均正常,那就只有加电量电压了,电压也没有发现异常,难道是桥空焊,马上上机台加焊北桥,接上屏,再次加电,按触发开关,久违的苹果logo终于出现,心里的那块石头总算落地了,到处维修结束,新人贴,还请各位多多包涵

网友:
这钱赚的舒坦,呵呵

网友:
才4千多

网友:
目前还没修过苹果的机器呢?

网友:
27寸的你们应该很少遇到

网友:
修上了,没少收钱吧,苹果的一体机不便宜啊

网友:
不多,才4千多点

网友A:
四千多,那个人也修啊,真是大款啊

网友(点评):
人家说一体机四千多,你以为修理费四千多?

网友(点评):
这个配置,4千多能买到?

网友:
看到供电正常就开始干桥了,

要是我不敢!

网友:
爽了,钱到手了

网友:
原来苹果机也不过如何。都爱空焊了。。。

网友:
楼主加焊北桥成功开机显示  是什么芯片组的容易虚焊?

网友:
我原来的工厂有2台27寸一体的,2台23寸一体,一台主、显分开的,那东东贵呀,主显分开的在2007年3万2千。现在有一台27寸,有一半屏变暗,拿到售后换屏要5000千,有一台23寸的换个硬盘2000元500G,如果要回坏盘要2680元,

网友:
艺高人胆大,成长不少啊,先锋不愧是先锋。以后多分享经验啊,我只能加下载分。

网友:
可以把拆过程拍下来吗

网友:
这是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千多,那个人也修啊,真是大款啊

能用这种机的都土豪啊

网友B:
苹果的机器应该不容易虚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千多,那个人也修啊,真是大款啊

加换屏一起4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机器应该不容易虚焊啊。

温度高,时间长了就空焊了,难道苹果的就不会空焊吗

网友:
你不是修好了么,换什么屏?

网友:
苹果修的少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