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帝烟机电源问题的后续报道

楼主(2014-07-25):
      昨晚在此发贴求助各位大神有关华帝烟机电源输出问题的,得到了各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论坛有你们更精彩,昨天发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7274-1-1.html。经过更换电源测试,证明华帝烟机电源有问题。正常应该是输出直流12V电压,但是实际测试低压输出端却只有9V左右的电压,而且电压在8.几点伏至9点几伏跳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张定文老师说,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掉。
     今天,带着问题继续探究,既然是低压输出不稳定,那一定是低压电路有问题,首先就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心理嘀咕),接着把低压电路中的两颗电容拆下来测试,容量在正常范围呀,怎么回事呢?不管三七二一,换上全新的再说,换好后上电测试,你们猜是什么结果········。结果电压在3点几伏到4点几伏跳变。这更坚定我的猜测,一定是电容有问题,拆下来再次测量,原来是两颗烟雾弹。证明电容已经失效了。随后找了两颗好的换上,再次通电测试,这一次结果是电压在11点几伏到12点几电压跳变。至此可以证明电压低的原因是由电容引起,与高压电路的电容无关,高压直流310V是稳定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电压会跳变?这与稳压电路有关系,这个电源的稳压电路就是一个431再加几个贴片电阻和电容。首先怀疑是431有问题,结果拆下测试,正常呀,但还是不放心 ,把它也换了,换完431后,结果是涛声依旧,电压仍然在跳动。难道是电阻有问题,一个个测试,结果发现一个39K 的贴片电阻在路测量不正常,拆下来再次验证,阻值正常呀,随后复原。装好后再次通电测量,这一次电压上到15点几到16点几伏跳变。顿时呆了!!!为什么?为什么?难道用风枪吹的问题,加下热,电压就上去了???
      现在只能说这块电源稳压电路有问题而引起的电压跳变。各位师傅同意我的观点吗?另外就是用风枪吹39K的电阻后电压为什么会上到15-16V左右??? 请各位大神说说。  看来华帝烟机所用的这块电源板太次了!!!已经无法修复!!!!!!

网友A:
你也没听张定文老师的话呀!不是个好孩子。听话吧,老大不小了!特别是IC旁边的最细的电解电容一定要换新,也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你说的电阻不会是温控电阻吧,不应该啊,油烟机跟温度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实际你已经快修好了  电源IC旁边的小电解电容换了吗?? 输出电压高 就是431 R极的电阻问题调极对地的那个电阻。就可以调级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你已经快修好了  电源IC旁边的小电解电容换了吗?? 输出电压高 就是431 R极的电阻问题调极对地的那个 ...

首先谢谢张老师的指点!!!按照您的指点,我已更换过IC旁边的小电解电容。并且300V的滤波电容也更换了,就差300V旁边的矮一点的0.47UF/400V没有更换。更换后测试电压在11.几到12.几跳变,于是怀疑431有问题,也把431换了,结果还是一样,于是检查431旁边的贴片电阻,查到一个39K 的电阻在路测量为无穷大,于是拆下来测量 ,阻值正常,再次装上后测量,这时电压在15.几到16.几跳变。不知为什么?请老师指点。难道用风枪吹坏了,不会吧?!!!!现在就是搞不懂电压为什么不稳定????难道是变压器初级绕阻的吸收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没听张定文老师的话呀!不是个好孩子。听话吧,老大不小了!特别是IC旁边的最细的电解电容一定要换新, ...

谢谢老师指点,实际已经更换了IC旁边的小电容,连300V的滤波电容也换了,只是差与其相邻的矮一点的0.47UF/400V的没有更换,因为手头没有。431也换了。现在的电压在15-16V左右跳变。

网友(点评):
带上负载看看跳变不? 改变431 R极的对地的那个电阻 可以调级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