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 cmos电池漏电

楼主(2014-07-25):
联想g475gx cmos电池漏电,刚开始是电流到0.4就停了,测量电池没电了。换了颗新的3.3V,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又开不了了。现在电池又没电了。有遇到过的朋友吗,是那里有微短吗?

网友:
检查RTC电路

网友A:
有电容漏电 这个有点难查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

网友:
这种问题结果简单查起来费时费力,楼主就不要当一般的消费者了,转手给维修店或寄迅维部给点工时费为上策,楼主就只管吃票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容漏电 这个有点难查

你说的对,这个电容真的很难找……。

网友:
换谐振电容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amd的南桥?  如是 换南桥吧  我修过 ,南桥里面rtc电路问题

网友(2014-08-26):
G455 G475通病。SB坏果断换吧。这是经验。

网友B:
不用换,是sb上面的一个电容漏电
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换,是sb上面的一个电容漏电
导致

哪个电容?

网友:
还有这故障?难不成SB的RTC部分一直在摇摆?楼主修好能否告知结果?

网友:
即然说是南桥上面授一个电容有问题,就重点查,打打阻值 之类的,这个漏电也挺烦人的

网友:
RTC电路的电容都换吧,轻微漏电不好判断具体是哪个电容呀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B:
不用换,是sb上面的一个电容漏电
导致

你真是天才,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
是那颗电容啊

网友:
微短就用烧鸡大法去烧。

网友:
不用看了 ,南桥 我修过

网友:
有人发过贴,是南桥上面一个电容, 南桥第一脚 上面的一个, 好好找下贴子.

网友:
直接拆桥上的电容即可,通病来的,运气不错遇到了

网友:
哪个电容呀,发个图片出来哇

网友:
先拆RTC电容,不行在换桥。

网友:
电容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