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m2主板 不安装CPU

楼主(2014-07-25):
不安装CPU  能点亮不灭  只要安装上CPU转3秒就停 !  求各位师傅给个解决办法 或者思路!

网友:
不安装CPU能点亮不灭?

网友:
不是点亮是触发把,估计CPU供电有短路

网友:
先更换CPU测试一下!然后检查全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A:
LZ是否用的双核CPU,如是换个单核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否用的双核CPU,如是换个单核试试看

单核一样 诊断卡 跑50

网友:
跑50是CPU不过!上双核不认,先查CPU供电,正常就刷BIOS

网友(2014-11-16):
楼主说些什么呀?不安装CPU  能点亮不灭 ?这主板不用CPU就可以工作吗?神板!

网友:
应该是U的问题把》》??

网友:
呵呵,集成CPU的板子,是不是

网友:
明显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