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掉电维修

楼主(2014-07-25):
接一台联想B460笔记本不通电,无3V,5V这种机子维修的朋友都知道有通病来着,就是C壳上的海绵导致主板上一个电阻(3V和5V的启动电阻)和一个19V的贴片滤波电容腐蚀,把这两个换掉可以开机显示,也可以进系统,但是关机后接着再开,XP系统滚动条过后刚要进入桌面前一瞬间就掉电了,多次试了,把机子冷却一陈后偶尔可以进系统,把TPS51123换了,故障一样,用示波器测量掉电的一瞬间3V,5V不闪很稳定。求解?

网友:
把CPU供电IC和上下管坏了   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怎么都换了还是不行啊?没碰到过,那还真的要都换了才可以吗?

网友:
该打打CPU供电的波

网友:
今天接到同款机子,如楼主一样换了电阻后问题解决

网友:
不稳定的故障,不太好修 是吧!求教

网友:
这个怎么搞,学习中

网友:
现在掉电的可多了 闹心死

网友:
放弃维修了

网友:
电阻和电容都腐蚀,可以先不装电容,看看是否掉电,之前碰到过装电容会出现掉电的情况。(不装电容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