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电压低

楼主(2014-07-25):
航嘉atx 电源的辅助电源输出分别为8.2v和0.7v,开关管5027基级电压为0.47v,反馈绕组输出至817前的整流二极管电压为13.1v。
基级反馈路的二极管 电容 电阻已经更换。问还有哪个件需更换才能正常输出。

短接绿线和地,风扇能转3秒左右停止。

手机发帖,很麻烦。实际电路和图示一样。

网友:
也在修一个,输出0.675v,摸索中

网友:
辅助电源的阻容换了好几个也没见好。

网友:
2楼开关管的基级电压多少?

网友:
把431换掉,基本正常,还不行就再换光耦

网友:
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光耦、431、按顺序更换。

网友:
只有换了 。。。。

网友:
画图高手,可惜我看不懂呀。爱莫能助

网友A:
开关管控制极电压用万用表量赢是负电压才正常。你在仔细检查一下反馈绕组链接的电路元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控制极电压用万用表量赢是负电压才正常。你在仔细检查一下反馈绕组链接的电路元件看看。

我都拆下测试了没问题,但为了保险,我全都换了另一个相同已坏电源上的部件,包括 调整管5344及集电极和发射极间4148  基极反馈电阻电容及整流4148  光耦滤波电容 发射极过流采样电阻 5027 ,就差尖峰吸收路的电容没换,在线测量和替换板子的尖峰路电阻,没感觉有问题,而且我换的各个零件外观都基本完好。
当初该电源损坏后的主要现象是,保险管全黑    、5027开关管e极过流采样电阻接地端烧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控制极电压用万用表量赢是负电压才正常。你在仔细检查一下反馈绕组链接的电路元件看看。

疑问,开关管基极电位0.5左右应是没振荡,但如果没振的话,变压器次级的两组电压中有组为8.2v?  难道振荡幅度不够,受控?
反馈路基极限流电阻由220减至现在的100仍不行。

网友:
适当改变一下R11R12的阻值看电压有无改变?

网友:
实际维修中,变压器坏可能性更大

网友:
换IC1  。光耦。 431 R极是否为2.5V。查  R11 R12    300V 220K电阻

网友:
上午换了两个250k(红绿黄)的电阻、光耦、431 还是没有效果。

开关管基极电压为0.47v,我试着减小 反馈端的阻值,将100欧(已经由220欧)换成100和220并联的68欧,自激电路瞬间起振,紫线稳定输出在5.0v,B+电压升至31v,但是输出光耦led已经不足以控制光敏管减小反馈电流,保险丝端串联的灯泡微微闪亮,散热片和辅助电源变压器开始变热。431R与A间电压为2.5v,我感觉还是反馈电路的参数有问题。

用铅笔短接光敏管的两端,开关管停振,串联灯泡变暗。

震荡形成时,用表测试开关管基极电压为0.3v。

拆下 220 欧姆电阻,我再次更换了基极反馈电容(和4148并接),自激振荡依旧不能形成。

真不知道还需要更换什么了,呵呵,无奈呀!

网友B:
在弄一个串的灯泡直亮,开关管电压2.36v。所有元件该换的换,该检查的检查个遍,就剩变压器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弄一个串的灯泡直亮,开关管电压2.36v。所有元件该换的换,该检查的检查个遍,就剩变压器了,还是不行

开关管基极2.36v,是不是你的电源调整管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没有并4148?

网友:
谁给点建议?

网友:
电压低肯先要分清是低压故障还是高压故障,然后才着手维修,不是乱换一通零件!一般来说,先查低压部分。

网友C:
首先要确定是SB的低压电路故障还是高压故障,不是乱换一通元件,本着维修原则,先查低压电路,根据楼主提供的资料显示,故障应该出在SB电路的稳压及反馈电路。首先查431,看431是否正常,如正常,就查其外围电路,查与431的K极R极相连的元件。如果都正常,那就是光耦的问题了。这样做,相信你能解决问题。等待你的好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确定是SB的低压电路故障还是高压故障,不是乱换一通元件,本着维修原则,先查低压电路,根据楼主提供 ...

谢谢,明天我试试

网友:
我重新找431和光耦试试

网友D:
单独测量辅助变压器的高压绕组的阻值,如果在2.5欧(新的正常在3欧或以上)以下就是匝间短路了,不用修了(除非会绕变压器)

网友:
谢谢23楼,我明天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独测量辅助变压器的高压绕组的阻值,如果在2.5欧(新的正常在3欧或以上)以下就是匝间短路了,不用修了 ...

辅助变压器在线阻值 高压侧 主绕组为4.1欧姆,反馈绕组为0.03欧姆,次级一组1.1欧姆,一组近似短路,待二极管隔离开后测试详细数据。

网友E:
航嘉 hk350 11ap  辅助电源变压器的各绕组电阻如图

测试图片见下图(两表笔间阻值为0.1欧姆)

初级高压绕组

初级反馈绕组

次级 12v 绕组

次级5v绕组

变压器型号为:308-18111-220 REV:E

不知道阻值是否正常,同时将绕组阻值贴于此做资料,以利于其他坛友。

网友:
呵呵,零件都换遍了,也没有正常。

431、光耦都换了2次了(怕软击穿),1000uf的电容容量还有957uf呢。

4148 也换了2遍了。

开关管的基极仍然在0.47v不变。

减小反馈电阻后可以迅速起振,817 发光管的电压迅速增至 0.8-0.9v ,接收管的两脚电压也从13v降至5v,

说明接收管在起作用,但是即便是将反馈端的电阻短接,将光敏管的两端直接接在反馈绕组与调整管基极之间,

也无法减小开关管的ic电流。感觉可能是5344的hfe太小了,调整管的无法准确调节ce间电流。

看来必须改变调整管的工作点,但是手头没有可变电阻什么的,暂时放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航嘉 hk350 11ap  辅助电源变压器的各绕组电阻如图

测试图片见下图(两表笔间阻值为0.1欧姆)

变压器阻值正常, 如果怀疑5344放大性能有问题可测量后买新或代换
C5344 NPN 40V、0.6A、0.6W  放大倍数 :100~320
可用以下的管子代换:
BC338  NPN  50V 0.8A 0.6W
BC337  NPN  50V 0.8A 0.625W
C1008 NPN   80V 0.7A 0.8W
9013  NPN   50V 0.5A 0.625W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阻值正常, 如果怀疑5344放大性能有问题可测量后买新或代换
C5344 NPN 40V、0.6A、0.6W  放大倍数 ...

谢谢“雷动九天” 回复代换指南。

--------------------------------------
tnnd,今天下午修理电源的时候接上220v测试,手机想了,一走神,表笔短路放了个炮。还没测试是哪里又烧了。看来一心不能两用呀!

网友F:
看楼主的描述还是变压器匝间短路可能比较大,阻值只能供参考,明显异常必坏,在正常范围内也可能是坏的,如有条件建议找个好的代换测试或用数字电桥测q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的描述还是变压器匝间短路可能比较大,阻值只能供参考,明显异常必坏,在正常范围内也可能是坏的,如 ...

谢谢~下午一不留神,电源放了个炮,还没查其他损坏件呢!屋漏偏逢连夜雨呀!

网友:
下午没事,继续维修,一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各个元件的特性,二是通过维修,辅助电源的电路已经熟记在脑子里了。
上次不慎短路,烧了1.5欧姆电阻和2个IN4148二极管。现在换好了,并将5344 用1815(hfe:255)代替了。
上电,测输出,0.9v,

继续以前的苦思冥想,琢磨调整开关管的工作点。

网友:
我试着将辅助开关管的反馈电阻由100降成68欧姆(并220电阻),电源机壳风扇迅速旋转后马上停止,vsb电压从0.9v掉至0.4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