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EC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4-07-25):
一台标100V(实际平时在用220V)的NEC屏,发现保险管烧,换开关管和电源管理IC,串灯泡开机,瞬间电压有输出,约3秒灯泡马上变亮,没找到故障原因(光耦也换过),请兄弟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你串的灯泡是多少W的?建议LZ把灯管拔了再通电吧,亮灯管时,功率增大,灯泡功率小了就会亮
同意楼主:
0.0
lmzs
同意楼主:

网友:
谢谢提醒,换上保险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