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多台冠捷 AOC 2241V 黑屏求助!

楼主(2014-07-25):
网吧撤下来多台冠捷AOC 2241V的显示器 全是开机瞬间显示后黑屏,先是怀疑灯管,发了全新的灯管直接测试故障依旧,思路转向高压一体电源板,搜索了下论坛有兄弟提到更换2个 25V 1000uF 加一个50V22uF的电容,我也更换了这两个电容,接上新灯管发现其中一根灯管头部的连线处发出轻微的火花后依旧黑屏。感觉这个机器是通病,请各位有经验的大大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哪来那么多通病,你这明显是灯管都没换好,换好灯管再查高压板

我是想表达拿回的新灯管没换上去之前,直接上原装高压一体板测试就发现有一侧打花火,不是我换没换好是更换前测试灯管就不行,除非新灯管本身就是坏的!这个机器我们周围的几个网吧有大量

网友:
电容没爆没漏液一般都没事,找确定好的灯管测试排除故障

网友:
我担心不是灯管的问题,直接就没把灯管装入屏内,而是直接外接上去测试的,全新的带支架的灯管不至于天生就有问题吧!

网友B:
点灯管看看电流怎样,如果电流有变化,就算你改上的高压条也撑不了多久的

网友C:
灯管头部有火花说明灯管没搞好哦。这种机子灯管是相当大的概率出问题的。

更换前测一下灯管电流。拆的时候看灯管的外观,等等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来那么多通病,你这明显是灯管都没换好,换好灯管再查高压板

购买了20个全新的带支架的原装款灯管,连续试了2对灯管都一样的故障,难道要我将40根灯管全试一遍看是不是有能正常的吗?

补充内容 (2014-7-26 18:55):
我是想表达拿回的新灯管没换上去之前,直接上原装高压一体板测试就发现有一侧打花火,不是我换没换好是更换前测试灯管就不行,除非新灯管本身就是坏的!这个机器我们周围的几个网吧有大量的坏的都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灯管看看电流怎样,如果电流有变化,就算你改上的高压条也撑不了多久的

我是希望修复原装的电源高压一体板,貌似我并没有提到要改高压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头部有火花说明灯管没搞好哦。这种机子灯管是相当大的概率出问题的。

更换前测一下灯管电流。拆的时 ...

你是说买的新的带架灯管有很高几率天生就是坏的吗?我只想表达灯管没有装进屏内部,是直接把灯管放在外面接上原装的高压一体板测试时新灯管有一侧就打火花,不存在把灯管捣鼓坏的可能,除非发回来就是坏的

网友:
是你的灯管没换好吧
都打火
查高压板

网友:
你要明白,灯管是不会打火的,打火就是接触不良,不管你是新是旧

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刚开始接上新灯管发出滋滋的响声,所以怀疑高压板也存在问题,我现在都有点不敢再拿新灯管再试的感觉了,我搜索了一下论坛里居然关于这款机器的帖子只有一两个吗?是

网友D:
除了上面这些无关紧要的以外就真的没有高人说点一针见血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除了上面这些无关紧要的以外就真的没有高人说点一针见血的吗?

学习一点不谦虚。啥都不测量就按通病修电容,可能么?灯管都打火了,还说灯管弄好了,不接受事实怎么行。你这情况问题在于高压和灯管之间。先用好的灯管测试高压是不是好的 ,好的,更换好灯管就行。不排除灯管和高压一起坏的。

网友:
换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加连接线一起换

网友:
就是灯管没换好 导致漏电,人家怎么搞的你就怎么搞就对了

网友:
打火,一般都是灯管有问题吧

网友:
我直接购买的带灯架的灯管,没有装机,直接外接在原机的高压板试的时候就发现有打火现象,所以来继续问,可还是有人要求我连灯管和线都更换一下,还有说灯管没有换好的,意思就是我多拿些新的带架的灯管出来再试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一点不谦虚。啥都不测量就按通病修电容,可能么?灯管都打火了,还说灯管弄好了,不接受事实怎么行。 ...

灯管如果有问题我不意外,我上来问就是希望知道如果高压板也一起坏了,会是那个部分坏了,难道上论坛上来就是为了买个高压板换上吗?麻烦能不能指导我修一下高压板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一点不谦虚。啥都不测量就按通病修电容,可能么?灯管都打火了,还说灯管弄好了,不接受事实怎么行。 ...

灯管如果有问题我不意外,我上来问就是希望知道如果高压板也一起坏了,会是那个部分坏了,难道上论坛上来就是为了买个高压板换上吗?麻烦能不能指导我修一下高压板部分!我接了5台同样的机器,想确定下高压板如果坏了,具体是那几个部件出了问题!

网友:
加焊灯管  打火是应为灯管接虚造成的  加焊灯管以后还是不亮就差高压板部分  不行就换个高压板吧?

网友:
把屏拆了,检查下灯管啊,没坏就,改个高压条

网友:
没换好吧  老兄   或者 高压

网友:
在细心查下   高压打火大多是哪里虚引起的

网友:
确定灯管没问题,那就改个高压板呗,方便快捷

网友:
如果黑屏之后有显示图像,指示灯绿灯常亮,电源板无电容损坏,就直接改通用板子呗, 还能多要点钱,还有效率, 干嘛非要死扣高压板啊。  耽误事, 扣半天要是没解决 还影响心情哈哈

网友: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灯管线皮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