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块GT240,跟大家分享下,顺便讨教。。

楼主(2014-07-25):
修好一块翔升的GT240,1G D3的。
这块卡以前跟大家发贴讨论过,开机无显,经确认是显示接口的5V供电对地短路,上电几秒就烫手。
我大腿摸得少,摸不出到底是哪短,因为1117也烫,DVI口也烫,有个保险管F1还烫。。
一度认为是DVI口短路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DVI口给拆了下来,,结果还是短,又一路拆了几个贴片电容,也短。
昨天闲着没事,又拿出来琢磨,琢磨半天,决定先把F1拆了,然后再一路拆下去,看看哪里短路。结果,,,F1拆了以后,上电竟然亮机了。

总结:应该是DVI一路供电短路,目前没再动,要彻底查清的话得DVI口一个一个件拆。
另外,请教一下,请各位赐教。。
1.显卡的核心供电是如何开启的?手上一个GTS450,供电芯片是5395,EN脚跑线一头连4.7K电阻接地,另一头没找着去哪了。。
2.这样花的卡是什么地方问题?

网友A:
修过这样的看下显存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卡我换过显存供电芯片,9259替换原来的7068,还换了场管。。目前上电显存电压1.94V,是不是高了?

网友:
核心供电会不会是显卡本身开启的。

图中的花屏很有可能显存有短路,或者显存没供电。

网友(点评):
应该是显卡自身开启的,但是看PDF,芯片的EN脚应该有个开启电压的,跑线只跑到了接地端,供电端没跑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这样的看下显存

谢谢老师。这个卡当时测的时候显存供电烧了,芯片是7068,用9259换的,场管也换了,目前上电显存供电是1.94V,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显卡能量到的电容基本都对地了,烧鸡法  打穿了一个电容但是还有很多都短,你这个240真的没必要修 卖他新的,我的9800花屏 乱码 也直接换gtx650了

网友(点评):
嗯,有道理。。

网友:
这样花当然是显存的问题了呀。

网友(点评):
我打打显存对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