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Centre M8066u大短路通病维修

楼主(2014-07-25):
ThinkCentre M8066u 板号 L-iq45 MTQ45ik

同行的机器,一下子抱过来六台,说不开机,按下开机键适配器的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拆机上电,直接5A,测量电源接口阻值,万用表响 ,直接对地,测量保护隔离管,三个脚都通了,上烙铁......,再测量还是通的,看来还有短路,慢慢查吧,量主板上的电容都是通的,这下去球了,用笨方法吧,电容一个一个的往下取,先从cpu附近的开始,拆到第六个的时候,测量主板上的阻值,咦,不响了,再把拆下来的电容量了下,MD,短路了。换上新的保护隔离管,上电,电流蹦几下显示器亮了。
       几天前修的,后面又来了七台,都是同一个问题,没那么多电容,索性直接不装了,装上了还容易烧,七台当中有2台是前面返修的,就是电容短路,但是保护隔离管没事。

网友:
汗 ,我以为是笔记本的,一进来吓一跳  台式机呀!一窍不通 哈哈

网友:
一下子传不了太多图片,明天继续

网友:
给个 故障实说不算太难 但是LZ的精神可贵 这样大家就少走了弯路 遇到这样的机型首先就可以考虑下是不是这个故障

网友:
楼主这钱捡的太爽了,多少RMB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像知道,联想原装机子赚多少钱额

网友:
Think的机器肯定不少赚,都很贵的,平且一般人不用,都是事业单位在用, 或者是国企用,因为支持国产吗,这是政府的政策吧,可能有补助什么的吧

网友:
联想的质量一如既往的烂,造福了我们这个行业

网友A:
联想小机箱的板子  楼主把图片补齐

网友:
  台式机?保护隔离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小机箱的板子  楼主把图片补齐

老是提示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这么大的图片,咋整的

网友(点评):
用光影魔术手里批处理改一下图片尺寸和格式就行。这个主板好像是定制的。内存是笔记本的

网友:
好人做到底,干脆连通病故障原件号写出来多好啊

网友:
在多来几张图片就更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是提示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这么大的图片,咋整的

图片输小在上传就行了

网友:
终于补上来了,损坏的元件
先把图片上传到相册里面,再从相册里面选择要上传的文件,爽
版主看看能不能把”楼层“往上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