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 JE40板子内屏显示偏色,外接正常的维修

楼主(2014-07-25):
宏基4750G 纬创JE40板子,I5独显的。
现象是:内屏显示偏红,缺色,外接正常,如下图一、二、三:

不好意思,手机屏幕没那么大,内屏跟外接只能分2个图片了
这是一台乡下同行的机子,说自己定了两屏线回来,装上也不得,屏也换过。接过机器【机器同行已经帮拆好了】,对接口不太熟悉,直接上论坛下了份图纸,还好没多久就找到了,直接量LVDS接口,发现有一个信号线差不多对地了,只有50欧了,就是24脚的信号线,正常的话应该跟23脚和其它几组应该是一样的,如下图四:

这个LVDS信号线可有两组输出信号可选,一组是独显输出,一组是HM65输出。主板里选的是HM65输出,独显的输出没有装上排阻。如下图五、六:

这是实物图,如图七:

1部分是RN9410RN94052部分是RN9408RN9401
主板上面的RN9405RN9401没上件,证明LVDS信号线是由HM65发出来的,
把跟HM65相连的排阻拆了,屏线口这边不短了,HM65端短路。
最后换了HM65 故障解决,如下图八是修好后的图片:

帖子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有不对得地方还请高手点评,顺便把机器的图纸和BIOS传上来了,以防朋友们会用得到

ACER ASPIRE 4750 JE40图纸.rar

4750G JE4O HR MB英特尔i5独立显卡原机备份BIOS.rar

网友:
老是不会在贴子的内容里面插入图片,软件的东西不太会弄,求指教

网友:
哈哈 不错 楼主技术杠杠滴
  我也是用的这机子 以后缺色了 我直接干桥了

网友:
这种花屏是桥引起的还真是少见啊

网友A:
牛X 换我又干桥了

网友:
现在社会修板,好像除了供电,就只能干桥了

网友:
我也不会在贴子的内容里面插入图片!帮不到你了!

网友:
为什么 HM65的桥好多坏的

网友B:
楼主看你的贴子,真的好累啊。小伙伴门有没有啊。排版实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你的贴子,真的好累啊。小伙伴门有没有啊。排版实在是。。。

实在抱歉,真不会排版,老是出那些代码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X 换我又干桥了

还好有点耐心,又不我也肯定杀显卡了

网友C:
我现在手上也是一个 开机红屏 真的干桥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上也是一个 开机红屏 真的干桥就好了吗

不一定的哦,有时候屏线跟屏都会引起的哦,先易后难吧,祝你好运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滴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啊

网友:
南桥也有这样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