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420 EC不出RSMRST#_KBC

楼主(2014-07-26):
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I5的U 待机0.008 EC不出RSMRST#_KBC  发出这个信号前有些什么条件啊 幸运的是电源插头拔出来又插进去,如此反复十来次 待机就正常了0.019,可以正常开机了,可以按开关关机,只要不拔电就可以关了再开,一拔电,再插上就变成0.008了。正常和不正常的两种情况我选了EC几十个脚做了对比,但都除RSMRST#_KBC以后的电压对不上以外 其他都一样。3V,5V都正常,PG也正常发出,只是居然查不到发到哪去了。正常的时候测过EC的122PIN电压也是0V 开机后就变3.3了 时钟没找到。还有就是CPU_THRM和SYS_THRM,这两个待机为0.008时有点小电压有时0.5V,最高时1.1V,待机为0.019时没为0,但是一看图纸,都是接个电容接地了。不明白了,求指点。

网友:
图纸怎么传上去啊 算了 我复制个链接吧 论坛里有的 板号是112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