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修三星显示器电源板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4-07-26):
修三星显示器电源板无电压输出
测3A保险完好,整流桥不烧,测启动电阻33k 2w(在线测量值)正常,光耦12正向1k多正常,tl431不短,二极管无短路断路。
此电源板是三星943nw,待机芯片为一只六脚管(dm0465r),试更换此芯片,电压正常输出

输出电压

网友A:
你这表才是主题啊,性能如何?

网友B:
旁边的是个三脚的,你说的六脚管(dm0465r)呢?

网友:
0465容易坏,尤其夏天打雷!用0565和0765都可以代换!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修过电源板的飘过

网友C:
我跟你的思路不太一样。我首先量电压。从电压基本能判断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表才是主题啊,性能如何?

满意,用它修了几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的思路不太一样。我首先量电压。从电压基本能判断故障点。

动作快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边的是个三脚的,你说的六脚管(dm0465r)呢?

待机芯片上散热片的,照片不够清

网友:
我也跟楼主不一样   我先通电   亮输出端。。无输出。就测短路。继续从高压入手。

网友D:
表笔形状比较好,帖子技术含量一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表笔形状比较好,帖子技术含量一般

高科技的东东搞不来,咱只修修一般的电源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还是有一些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科技的东东搞不来,咱只修修一般的电源就好了

有时候修到板连变压都烧了,专用的变压器,难道去绕一块,局限呀!!!

网友F:
那个图片上不是开关管么?哪来的六脚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图片上不是开关管么?哪来的六脚芯片啊

图片照得不好,是六脚的

网友C:
这六脚管不就是迅维模块嘛,不知迅维模块为什么还多出一块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六脚管不就是迅维模块嘛,不知迅维模块为什么还多出一块电路板。

万能模块没试过改起来特不方便,多出一块电路板可能有保护作用,稳压之类的

网友G:
无电压比较好修啊,先通电嘛,一路追回去,很快就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电压比较好修啊,先通电嘛,一路追回去,很快就能发现问题的。

修电源这活我还是喜欢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