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买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4-07-26):
问一个很小白的问题,现在修笔记本主板买示波器 一般用什么样的 大概什么价格?  看有些二手的便宜的20M示波器,这种是不是连32.768M的波形都测不出? 从没接触过示波器 ,希望用过的师傅们给点意见,最近想买一个

网友:
入门级别的100M的示波器,价格1500-2000左右,200M的专业一点的价格一般5000以上.200M的我没用过不知道.毕竟一分钱一分货,100M的数字示波器测测时钟还行,测比较高频的信号就力不从心了.可能因为反应太慢,抓波效果似乎也不怎么样.新手买个入门级别的练练,能赚到钱了再换个好点也行.

网友:
买个泰克的100M就够我们用了

网友:
先买个国产用吧,有钱就普源,没钱就安泰信。

网友:
我也考虑买一个   楼主有买到好用的   价格实惠的 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也正在关注示波器,想入手一台,现在工具就差示波器了!!

网友:
买个100M的 基本上都够用的

网友:
看样还是买个100M的吧  多谢楼上几位给意见  谢谢

网友:
示波器一般用100M的

网友:
我用的是40M的测32.768是无问题的.

网友:
买普源100M,不然就买个MINI示波器。

网友:
买普源ds1102e吧,论坛里很多技术贴都是这款示波器。

网友:
100M数字示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A:
看个人的能力了。有钱就买个贵的,没钱就买个二手。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的,还是看自己的经济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个人的能力了。有钱就买个贵的,没钱就买个二手。

要是二手的买来不好用  还不如不买

网友:
现在修本子,一般都是100m数字示波器,钱不多就买国产的,比如普源的ds1102e   ds1104z 有钱就直接上泰克数字示波器吧,比如tds2012c 等

网友:
买个普源DS1102E 示波器吧,很不错的。

网友:
最少要100MB,取样率高一点儿, 20M的 玩具。

网友:
新六买个国产100M的练下手可以了。

网友:
普通1102SE 可以 我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主要是要会用, 大多数人是当摆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