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烧U3

楼主(2014-07-26):
型号:Y470 故障:客户送来的时候,电流是0.3A ,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内存供电出来以后,接着就掉了,打内存供电对地阻值,100百多。微短 用烧机法,找到了故障点U3。只要是装上CPU ,开机U3马上就烧了。拆下CPU 开机,U3 转换电压+1.5V_CPU_VDDQ就出来了。CPU 也换了,还是不行,只要装上CPU U3 就烧。

在线等,请大家指点

网友:
换个CPU吧。。。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g级的波 和后级的波型 ,你的描述还是像cpu再烧或者后极电压出不来快速关闭

网友A:
1、J1连上开机,看什么情况。
2、U3它的参数是否了解(放个功率大点的)
3、就像楼上说的,看300K两头的波形。

我是新手,以上是我个人观点,有异议的请多多讨论多多指教。

网友:
好大好看的哈坎大哈的卡电话卡和的卡

网友:
拆U3短接J1  看哪里发烫不
从图上看有两套方案

网友:
看下G级电压是否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1、J1连上开机,看什么情况。
2、U3它的参数是否了解(放个功率大点的)
3、就像楼上说的,看300K两头的 ...

J1连上后此信号不就不受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J1连上开机,看什么情况。
2、U3它的参数是否了解(放个功率大点的)
3、就像楼上说的,看300K两头的 ...

已修好三极官

网友:
那个3级管

网友(2014-09-07):
也不说是哪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