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主板点不亮重复重启!

楼主(2014-07-26):
之前主板充不进电。。但是依照电池能开机。主板后PQ302烧坏了。换了个当时能电亮没过多久就跳了。后来就再也点不亮了。CPU发烫很厉害!现在主板测电。不加电池电压20.3加电池后全被拉低到10.7V是怎么回事啊?想不明白额

网友:
好好查查  充电电路    也可能是   北桥出了问题

网友:
看下充电芯片坏了吗

网友:
不加电池电压20.3加电池后全被拉低到10.7V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没短路的话。就说明适配器选择电路有问题,因为你上电池就用电池供电,而不是用适配器供电!!

网友:
你查一下,加电池的时候,适配器是不是被关闭了!

网友:
换CPU试试,AMD的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