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假三星E1920程序

楼主(2014-07-26):
一台假三星E1920液晶,驱动板是NT68167FG+25X10,屏型号是MT190AW02,现在开不了机,求有这个程序的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上同于液晶屏幕尺寸的通用程序~~~看主控芯片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是什么?帮你找找!

网友:
先补补焊,测一下那个1117输出正常吗?

网友:
假的就没有了

网友:
这机我修过,直接刷NT的程序,什么都一样的,刷了后开机没了三星LOGO,这样还可以说换了驱动板,价格还高些

网友:
乐华的对应程序就行,,只是没有LOGO

网友:
找到这个程序[ _E1920NW原机版号B.NTA93B芯片NT68167

网友A:
你这个刷上后,有三星菜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刷上后,有三星菜单吗

原来的机器开机都没三星的log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