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4-07-26):
硬盘st的 500g 用了 半个月 就认不到硬盘 了 ,硬盘 真不怎么的 ,新的 看来也不行 还说是正品呢

网友:
这个硬盘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
以前我也碰到过,后来又好了,主要还是要调一下吧

网友:
会不会那两根线接触不好呀?

网友:
是新买的,就应当去保修,,,

网友:
发错板块了,新的硬盘,先换数据线试试,不行保修。

网友:
电源供电,数据线,都有可能。

网友:
亲。。这是显示器维修版块。。你该发硬盘维修那个。。

网友:
发错板块了

网友:
发错块了  这显示机器维修

网友:
是不是电源输出不稳定,还是数据线的问题,查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