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EC的供电脚断了一根可不可以继续用

楼主(2014-07-26):
EC 是ITE8518的,第121脚是待机3.3V供电,这个引脚断掉了,但是同为供电的脚还有好多,可不可以继续用?

网友:
一般来说是不行的。因为同为供电3V在EC内部是不同模块电路

网友:
肯定不行

网友:
直接试一下就知道了,记得试了结果分享一下啊

网友:
EC脚短了,你仔细看看,EC那边肯定还露出个头头,线可以从那里飞出来,这就要考验你的焊工了

网友:
少一个供电都不行的,换新的吧

网友:
可以的 内部是相通的

网友:
不可以的,肯定不行

网友:
刮一下,然后刷点松香水加焊一个小导线吧

网友:
飞根线上去不就Ok了吗??或者拆下。直接量和其他3V的脚通不通

网友:
飞线啊。。。。焊功如何?

网友:
你可以量一下它们是不是相通的,只有有相通的问题就不大。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换片算了,这也便宜吧

网友:
目前已经断了是吧.刮一刮.量一下和其他+3v脚有无相通.有就行

网友:
刚才量了下KB3926Qf.+3v是相通的.供你参考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  要具体看脚位什么功能

网友:
多数不行,你可以试试,因为供电是给不同模块的,不是重要的模块就没事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LZ还是试一下,记得分享一下以验..........................

网友:
最好是连上,就怕以后不稳定

网友:
一般是不行的 可以试试看

网友:
那就要具体看了,看是否是单独供电了,分析图纸 完后才能说能用不能用了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有点供电脚是相通的

网友:
供电的脚内部都是相通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