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供电问题] 请大家进来听我细细道来

楼主(2014-07-26):
前几天下午 ,本人电脑给表弟玩,然后表弟跟我说 笔记本没电了,然后我就接上适配器(也就是充电器),一般接上适配器 再去按电源键 ,电脑就会开的。可是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发现了电脑的问题。 电脑没电的情况下  接上适配器  ,电脑竟然开不了。然后仔细一看,发现电脑上面的指示灯 充电的那个指示灯竟然不亮(g470有四个指示灯 ,在触摸键盘旁边,大家都应该知道的,每次接着适配器 那个指示灯就是亮着的),我当时就在家里做了一下测试,没有器件的测试:
1、单独给适配器插上电,不连接电脑,也就是空载,结果手无意中碰到了金属输出端,发现手发麻,但适配器指示灯也是良的,说明适配器起码能工作,至于输出电压对不对在没万用表的情况下,就不知道了。最后去维修服务站,测了下输出电压19.34V  应该算是正常的吧。这段话基本证明 适配器是好的,不知道有没有错误,有错误请指出。

2、然后将适配器接上电脑,发现适配器的指示灯 比较暗,而且还闪烁。另外 电脑充电指示灯也不亮的,按了电脑电源键,电脑还是开不了。讲到这里,小白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接下来把电池拆掉,重复上面的两个步骤,结果都一样。
送去维修站,那人把电脑拆了,测量了适配器输出电压还有主板上的进电口电压(这个也就是电源充电口进入主板的那个电压) 都是19.34v  ,但是适配器指示灯很暗 而且闪烁,电脑充电指示灯也不亮,请问大家谁能告诉我怎么解决  ?或者告诉我 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对应在g470主板上  可能是哪个地方出现故障?

还望各位大牛 不吝赐教呀

网友A:
看样子像是短路了

网友B:
灯闪要么是主板有短路,要么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恩   我只是学的跟这个  有点关系   模电数电电路都学过  不过修东西没万用表不行的  ,做实验都有信号发 ...

我没有示波器,没有热风枪,都修好过3台本本了~
包括自己的DV6就是上个星期修的。

从小就对电子感兴趣。后来自学的很多。
初中就自己焊电路板了

网友:
只有一把螺丝刀的用户也想自己维修笔记本,你是要让我们维修人员失业吗?没有任何测量,就凭电源指示灯判断出故障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短路了

能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闪要么是主板有短路,要么是电源功率不够

电源功率应该没问题的  毕竟之前都是好的。那你说的 主板短路 ,能具体到哪一个模块吗  我的是g470.。。。

网友(点评):
要有真正的神.一眼就能看出短路元件了

网友C:
主板上有短路的元件了。
第一步断开隔离点,逐个单元排查

网友E:
先把主板拿出来.看看有无明显烧毁的小零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短路的元件了。
第一步断开隔离点,逐个单元排查

恩 你觉得芯片  还是 电容 电感 mos管的 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主板拿出来.看看有无明显烧毁的小零件

没有的。。。感觉元件都还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短路的元件了。
第一步断开隔离点,逐个单元排查

隔离点 能详细的说说吗  我现在还是学生  不是很了解你说的那么术语

网友:
主板有故障,送修。。。自己搞容易扩大故障。。。不是谁都能搞的。。。你自己都能搞,我们这些人还能生存下去?

网友(点评):
额 我就想自己瞎弄弄学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离点 能详细的说说吗  我现在还是学生  不是很了解你说的那么术语

先不理会隔离点(浮云啊).你本本的短路元件也许要烧机才能找出.因为你说目测正常.搜寻下烧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恩 你觉得芯片  还是 电容 电感 mos管的 可能性大些?

先排除电容,再是MOS,再是芯片。
由简单到复杂。
电容需要解焊下来才能确定。小心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隔离点 能详细的说说吗  我现在还是学生  不是很了解你说的那么术语

主板上有一些点是焊锡联通的,这都是电源传递的地方。
断开的话,能把一个又一个的部分隔离开来。
这样就能确定故障出在哪个部分

网友F:
电压正常并不能代表电源就是好的,可以先换个电源试试.最好别瞎拆,把毛病搞大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公共点大短路拖拖的,大部分都是贴片电容的事

网友G:
楼主学习精神值得鼓励,但人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自己解决,按照你说的你自己肯定解决不了,要么丢了买新要么送维修站,也给人家赚点吃饭钱吧,呵呵

网友H:
确实如此,你想要自己修复的精神可嘉,可是涉及到电路问题,也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明白和透彻的,需要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所以还是建议送往维修站,进行修复,如果自己盲目维修有可能造成不可修复或者更大的故障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一些点是焊锡联通的,这都是电源传递的地方。
断开的话,能把一个又一个的部分隔离开来。
这样 ...

像我这样   什么器材都没有的   感觉亚历山大呀  只有个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正常并不能代表电源就是好的,可以先换个电源试试.最好别瞎拆,把毛病搞大了就得不偿失了......

我也不懂  我已经拆了有好几天了  在旁边那放着了  现在不知从何入手  电脑主板电路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学习精神值得鼓励,但人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自己解决,按照你说的你自己肯定解决不了,要么丢 ...

恩  自己实在弄不好就送去维修呗  顺便问一下  笔记本用三年  你说是维修还是换一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确实如此,你想要自己修复的精神可嘉,可是涉及到电路问题,也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明白和透彻的,需要经验和知识的 ...

恩 但是就是电路图太复杂了  我不知道从哪看起  我从论坛上面下载了g470的电路图  60页的pdf呀  表示不知道从哪看起  您能给点指教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电容,再是MOS,再是芯片。
由简单到复杂。
电容需要解焊下来才能确定。小心一点

主板上所有的 模块都要排查吗  我这只是充不进电的问题呀   另外笔记本不上电的情况下(我现在笔记本也没电了),非要解焊下来吗?家里还没有烙铁  热风焊机 ,另外我觉得电容出问题了 只有短路吧  只要用蜂鸣档测一下  就可以了吧  没必要解焊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一些点是焊锡联通的,这都是电源传递的地方。
断开的话,能把一个又一个的部分隔离开来。
这样 ...

这些连通的 应该肉眼可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我这样   什么器材都没有的   感觉亚历山大呀  只有个起子

电烙铁也就十几块钱一个,赶紧淘宝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所有的 模块都要排查吗  我这只是充不进电的问题呀   另外笔记本不上电的情况下(我现在笔记本也没 ...

那就是充电电路部分有问题了!
也就是电源进入后的第一个芯片呢!一般是方方的一个芯片,四边都是引脚~
周边还有一些电容、电阻,MOS管之类的~
短路的话,不解焊你怎么把短接到一起的线路断开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些连通的 应该肉眼可见吧

少部分课件,大部分肉眼不可见。
因为笔记本电脑是多层板,除了最上面最下面这两层PCB你看得到。中间的好几层你都看不到的

网友:
楼主还是不要瞎弄了,赶紧送修吧

网友(点评):
额、、不行就送修 但是维修站你觉得会不会太坑了 ?找个修电脑的店家你觉得可以吗?

网友:
应该有短路

网友I:
笔记本是个庞大的技术组合工程,不系统地学习就想动手恐怕天才也无能为力。你以为在初中物理课中电珠接电池就亮那么简单吗?G470还算较新,建议送有维修资格的人去修吧。

网友J:
楼主把电源一直插着 运气好的话只是电容短路  把电容烧断路了就好啦

网友(点评):
这也行呀、、、

网友:
业余的想学习没错,但也要从基础开始

网友K:
过报复隔离没  过了 有3V5V没 有 RTC是否电压正常   EC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ACIN RSMRST off  是否都正常   EC有没有读程序  南桥供电是否正常  是否起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充电电路部分有问题了!
也就是电源进入后的第一个芯片呢!一般是方方的一个芯片,四边都是引脚~
...

恩恩  有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少部分课件,大部分肉眼不可见。
因为笔记本电脑是多层板,除了最上面最下面这两层PCB你看得到。中间的 ...

原来如此   多层板比较复杂呀   多层板的中间层一般会不会出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笔记本是个庞大的技术组合工程,不系统地学习就想动手恐怕天才也无能为力。你以为在初中物理课中电珠接电池 ...

我其他模块都没问题  ,就只是突然就充不进电了  ,这样子的话 ,我只去处理电源部分  是不是可以解决呀?不过 你说的很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过报复隔离没  过了 有3V5V没 有 RTC是否电压正常   EC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ACIN RSMRST off  是否都正常  ...

你这太专业了  我这小白不怎么懂  谢谢大神呀。。。不过  你能教教我怎么看电路图吗?g470在论坛下载的有60页  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不知道从何看起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   多层板比较复杂呀   多层板的中间层一般会不会出问题呀

中间层有可能烧断,这时候就用飞线。
但是短路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不会修拿到外面叫专业的人给你看一下不就得了,做它的时间做别的不是更好,怎么费神干吗呢

网友C:
除非你是电路相关设计出身。并且对电子元器件,单元电路原理,PCB都很熟悉。
否则只要一个螺丝刀就想修本本也不可能。

至少需要一个电烙铁一个万用表,加起来也就60块钱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是电路相关设计出身。并且对电子元器件,单元电路原理,PCB都很熟悉。
否则只要一个螺丝刀就想修 ...

恩   我只是学的跟这个  有点关系   模电数电电路都学过  不过修东西没万用表不行的  ,做实验都有信号发生器 示波器 万用表的。。谢谢你的多次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间层有可能烧断,这时候就用飞线。
但是短路的可能性很小。

哇   这个飞线是不是特别有难度  中间层感觉都看不出来的呀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哇   这个飞线是不是特别有难度  中间层感觉都看不出来的呀 。。

飞线就是简单的把一个焊点连接到某一个焊点上而已。
需要对照着电路图找到什么元件的什么引脚虽然焊在焊盘上,其实电压已经和电路图上连接的同一线路上的电压不一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示波器,没有热风枪,都修好过3台本本了~
包括自己的DV6就是上个星期修的。

哇塞  太厉害了

那你现在是在读书 , 还是在工作  ?我初中的时候 哪知道电路板这东西呀   起跑快了人家n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线就是简单的把一个焊点连接到某一个焊点上而已。
需要对照着电路图找到什么元件的什么引脚虽然焊在焊 ...

电压不一样 就是因为飞线将原本之间的元器件短路了  对吗?这样飞线  会被会导致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哇塞  太厉害了

那你现在是在读书 , 还是在工作  ?我初中的时候 哪知道电路板这东西呀    ...

工作了,做的是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作,简称工地上搬砖~

大约十年前就会设计电路了,能用笔算精确计算出每一个电路元件选取什么参数。
当然分析电路就是更早之前的事情了~

你要是学电子的话,就要多花时间接触电路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压不一样 就是因为飞线将原本之间的元器件短路了  对吗?这样飞线  会被会导致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

不会的!飞线的添加是以测量之后的结果为依据的。
不是胡乱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作了,做的是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作,简称工地上搬砖~

大约十年前就会设计电路了,能用笔算精 ...

你太谦虚了  做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作  这叫工程师的   。。那你为嘛放弃了电子这一行业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飞线的添加是以测量之后的结果为依据的。
不是胡乱加

“飞线就是简单的把一个焊点连接到某一个焊点上而已。
需要对照着电路图找到什么元件的什么引脚虽然焊在焊盘上,其实电压已经和电路图上连接的同一线路上的电压不一样了”   那电压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网友:
楼主还是不要自己瞎弄了,如果怕维修站价格高,就找专业修笔记本的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太谦虚了  做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作  这叫工程师的   。。那你为嘛放弃了电子这一行业呀

给家里老爸帮忙,现代的一些技术手段,比如电脑上做CAD,excel,GPS野外勘测回家绘图等
没有我这样的人搞不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飞线就是简单的把一个焊点连接到某一个焊点上而已。
需要对照着电路图找到什么元件的什么引脚虽然焊在 ...

因为内部的线路被腐蚀断了,或者电路板摔过之后局部产生小裂痕,肉眼虽然看不到,但是电气连接已经断开了

网友L:
送维修站的话有点坑,送小店怕修坏了。楼主送我这来吧价钱公道

网友:
G470的机子好多都进水,断线的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楼主把电源一直插着 运气好的话只是电容短路  把电容烧断路了就好啦

当然............................................................................................................................................................................................................................................................................................................................................................................................................................................................................................................................................................................................................................................................................................................................................................................................................................................................................................................................................................................不行                                         不过你要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会逆天真的烧断了                                         反正我是没试过                                                                                       可能就是cpu供电短路  你电插久了可能把cpu也烧了   也可能是其他供电,会把其他芯片烧了的比如  显卡啊 桥啊 网卡声卡的烧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楼主把电源一直插着 运气好的话只是电容短路  把电容烧断路了就好啦

楼主那个图纸我看了1年多的(没人教)都只看懂点皮毛  楼主你是想飞啊!  还有你就不怕故障扩大啊   ......................................................................................................................................................................................................................................................................................................................................................................................................................................................................................短路送修大概有就200 应该就可以搞定了(没坏大件的情况下)

网友M:
19V短路!!打了几百个字就只能说明这一点。其余都是废话!单凭适配器灯闪就说出具体哪个原件坏了那说的也是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家里老爸帮忙,现代的一些技术手段,比如电脑上做CAD,excel,GPS野外勘测回家绘图等
没有我这样的人 ...

enen   好孝顺的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送维修站的话有点坑,送小店怕修坏了。楼主送我这来吧价钱公道

你跟我又不是一个地方的呀   如果是一个地方的  我肯定送给你修呀   。。昨天已经送去了  别人说2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内部的线路被腐蚀断了,或者电路板摔过之后局部产生小裂痕,肉眼虽然看不到,但是电气连接已经断开了

就是原电路由于某种原因 电气连接断开了   (断路)  这样才飞线的 。那飞线的电压与之前完好的板子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当然.............................................................................................. ...

我笔记本是一直插着电的 只要在使用  电源就一直插着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那个图纸我看了1年多的(没人教)都只看懂点皮毛  楼主你是想飞啊!  还有你就不怕故障扩大啊   .... ...

额  我已经放弃看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19V短路!!打了几百个字就只能说明这一点。其余都是废话!单凭适配器灯闪就说出具体哪个原件坏了那说的也 ...

19v短路  主板内部吗?适配器应该是好的。。。

网友N:
小短,,烧鸡大法出场了,,,专业人仕必备技能,,

网友:
估计是主板短路了,应该是电路公共点短路了,这个应该是短路引起的应该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小短,,烧鸡大法出场了,,,专业人仕必备技能,,

我也查过了烧机  不过风险蛮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笔记本是一直插着电的 只要在使用  电源就一直插着的 。。

只有短路的时候才会烧坏其他东西   没短路是不会滴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有短路的时候才会烧坏其他东西   没短路是不会滴

肯定是这样呀  短路电流过大  功耗过大 然后就烧了

网友D:
最后  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送去维修了   200块钱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坑

网友O:
你不上电池 只插适配器试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最后  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送去维修了   200块钱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坑

差不多   我们短路一般也是200+

网友:
很明显主板大短了,要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不上电池 只插适配器试下

没用的   我都试了  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差不多   我们短路一般也是200+

恩恩  、、

网友P:
看电路图查B+电压吧,对地电阻,然后排查各各分支的电容还有上MOS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电路图查B+电压吧,对地电阻,然后排查各各分支的电容还有上MOS

电脑已经送去维修了  不过我想请教你一下:60页的电路图怎么看呀   都不知道哪一模块对应的哪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原电路由于某种原因 电气连接断开了   (断路)  这样才飞线的 。那飞线的电压与之前完好的板子应该 ...

是的!除了电压一样,有时候也有线路上是时钟啊,这类脉冲信号。
这样的线路需要示波器才能判断是否需要飞线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示波器,没有热风枪,都修好过3台本本了~
包括自己的DV6就是上个星期修的。

你说的这种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故障    搞好只能说明你运气好  谈不上什么技术

网友:
拿去专业的维修店修吧    花不了多少钱的     估计你是搞不定的

网友:
牛逼的人物无所不在啊,高手在民间我信了

网友:
主供电没过去

网友:
电容搞穿了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说的这种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故障    搞好只能说明你运气好  谈不上什么技术

只是自己没有这些设备,都会用的!
也曾经想过买STM焊接设备在家里玩玩,反正一台半自动STM回流焊的也就2000多。

初中就自己焊电路板,高三的暑假就看完了大学的模电、数电教材。
十年前就会自己设计电路,当时学过4种MCU。分析电路的能力在大二的时候就完成了。
大学的空闲时间基本上泡在图书馆里面看电子相关的书籍。
本科的时候就给研究生学长设计电路图。
2010改装过10几款wifi网卡,自学无线电信号传播,和 天线设计。做了一些高增益2.4GHz wifi天线,配合着改装的网卡,5km的wifi都能拿下。然后字典破解WPA2,简单密码都搞定。
自学java,2011给自己的T959做ROM刷机包+美化。手机天线完好无损接触也很好,但是拆机之后没有信号,自己焊接一段J型铜丝信号提高30dB,完美藏身机身内部。这个手机现在还在用。
今年6月给自己新买的华为B199做刷机包。
原厂的英文datasheet,直接看,大学的时候还翻译过一些datasheet以及Application Note。即便是那时候,整个专业有电子专业的专业英语词典的也就我一个人,省吃俭用买的一套英汉+汉英词典,花了我半个月的生活费。
我的确有骄傲的资本~

By the way:
昨天还给我家对面门店的老板修了手机,虽然还是个山寨机。顺手的,没收费。
我做的是建筑+土地整理+水利 行业的技术工作。不以修电子设备吃饭,但是也可以作为备用谋生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