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IOS中32组显存寄存器的结构定义

楼主(2014-07-26):
请教坛中高手,在显卡bios文件中的显存寄存结构是怎么定义的,这些寄存器是8位的还是16位及32位的,gpu支持位宽目前我看到的应该只有512bit,是不是能这样说,gpu支持8个区的显存定义即abcdefgh,每个区有2个显存即64bit,单1的显存是32bit,只是显存多少是8M和16M或32M甚至更大。[
关于上面我也只是自己猜测,没有准确的资料查询也无法得知是怎样的概念,哪位高人通晓的能否告知一二,谢谢了。
如有bios的32组数据复制上来就更谢谢了,呵呵。

/b]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
这个没什么研究~~~~

网友:
学习的好深入哦!自己修改BIOS的话才需要了解这个吧!
我查了一下,网上直接是找不到这个资料的~

网友:
是的啊,关于显卡底层的介绍没什么资料可以查询的。

网友:
这个对修理有什么用啊?

网友A:
bios文件中内容比较多,如屏蔽某区某个显存等,都是比较深的

网友:
自己顶起,今天看了居然有12g的颗粒,真不晓得数据定义是不是这样定义的,如16M*32bit,就是64即0x0040h,
不过查找了很多数据段经修改后无果,应该不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呀,我们修硬件都修的糊里糊涂的

网友:
这个与硬件电路没关系,是引导加载驱动硬件,也就是说底层驱动硬件.只能说是软件关系了,

网友:
毫无依据的错误猜测无厘头,不过有这种异想天开的精神是探索路上必不可少的东西,顶一下。

网友:
....没有资料可查,估计都是内部资料了。。。

网友(2014-08-29):
引用 网友A:
bios文件中内容比较多,如屏蔽某区某个显存等,都是比较深的

我看搞修理的只要知道怎么刷bios和备份就行了。

网友:
那也不是绝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