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 白屏。S22D300

楼主(2014-07-26):
今天刚接收一台LED。说真的,LED真的没接触很多。。
开机白屏。带线条。。换屏线一样。。检查输出。。5。5V  14V。正常。。
我发现了一点12v经过一个LT4113的管。插上灯管。灯管点亮。电压瞬间飚升。二极管之后的电压都是40-70之间。。有时候还会是200多V。。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管坏了。还是灯管部分。。。不接灯管。。整块版都很正常

网友:
逻辑版看过了,。没问题

网友:
LED 灯电压一般在30-60之间吧 没有200多的吧

网友:
重刷MCU程序试试,应该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