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6C红屏求助

楼主(2014-07-26):
华硕A56C红屏求助换屏试了,不是屏的事情,屏线是这种情况吗??屏线也买不到啊网上。。。

网友:
外接一下,如果红就是显卡了

网友:
遇到显卡导致红屏的

网友:
测试下屏线时抖动看看能不能测试出问题,感觉像显卡。

网友:
打下屏接口处的LVDS信号看对地值是否一样,如果一样,估计是屏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