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LG2242CA灯亮,但黑屏

楼主(2014-07-26):
不知道是屏坏,还是驱动板坏,把屏线取掉显示白屏,连接电脑有信号输入,没搞过LED请教大家

网友:
.....   在说清楚点  不明白

网友:
就是连接电脑屏一直是黑色的,但灯管亮,已排出电脑问题

网友:
换个通用的
驱动板试试

网友:
重新弄一下屏线,不行的话问题就出现在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