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风扇报错望能解决,急!!!,EC,BIOS,U2801换过 ...
E420风扇报错望能解决,急!!!,EC,BIOS,U2801换过,都还不行啊?

楼主(2014-07-26):
E420风扇报错望能解决,急!!!,EC,BIOS,U2801换过,都还不行啊?请大师门指点。。。。

网友:
换过风扇没

网友:
清灰尘换风扇

网友:
查查数据总线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一样的,还没解决。

网友:
那个数据总线
FAN_TACH,FAN_PWM吗

网友:
风扇也换了两个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怎么就没有大师出来指点一下的

网友:
不行就改个电路让他不报错呗

网友:
不行就改个电路让他不报错呗,怎样改

网友:
改电路论坛有教程,,不过,LZ,你发的信息太少了,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据说可以把RN8501拆了,风扇就不报错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同样的问题,据说已有解决方法,只是还没有公布

网友:
改电路试试

网友(2014-09-06):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4787-5-1.html
看看吧

网友:
南桥的问题,以前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