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飞利浦190V1显示器的24C16的菜单程序!!!

楼主(2014-07-26):
一台飞利浦190V1显示器,开机白屏,中间显示AGING,按菜单键会出现语言选择菜单,MCU程序刷过,不行,最后怀疑是24C16的菜单程序坏了,不知道哪位有这个程序??分享一个,或者发一个到邮箱kensoy@163.com。先谢了。

网友A:
把24C16里的数据用编程器读出,保存起来!清空一下再焊回去试试!
不行大不了再写回去呗!

网友A:
不插按键板试试!会不会按键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24C16里的数据用编程器读出,保存起来!清空一下再焊回去试试!
不行大不了再写回去呗!

我用编程器读出保存了,但是没清空啊,希尔特500P的,没擦写。只可以编程,当时就郁闷了。论坛里面找了一个170的,刷进去,开始开机没反应,过了一会就出现原先故障了。感觉这个好像是MCU直接改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按键板试试!会不会按键有问题呢?

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