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511T开机上电到0.7左右掉电

楼主(2014-07-26):
小弟初学乍道,求各位大师指点指点,今遇到一款索尼PCG-61511T笔记本开机电流到0.7左右掉电,能反复触发,测量全板供电情况缺VDDNB_CORE,根据图纸上面的时序图来看,于是向上推理,查是否缺其他电压,或者PG信号的,之前的电压没有异常都出来了,但是测量发现,之前电压的PG信号都为0,查看图纸好多PG信号链接的电阻都没有装!!然后产生VDDNB_CORE这个电压的芯片供电脚位我测量过正常,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求各位大师傅帮帮忙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有没有对地短路呢?

网友:
47 48 49脚都测量过完全正常 也不短路,但是我在考虑的是这个芯片的VR_ON这个信号没有,但是产生VDDNB_CORE这个电压应该不收VR_ON这个开启信号影响吧

网友A:
VRON   你有没有 注意   它写着  6265EN   它是  这个芯片的  开启信号    没有 就是有问题!    你再查查

网友B:
强行给一个VRON信号试试。
接6265的供电端就是这个信号了

网友:
按时徐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行给一个VRON信号试试。
接6265的供电端就是这个信号了

接哪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ON   你有没有 注意   它写着  6265EN   它是  这个芯片的  开启信号    没有 就是有问题!    你再查查  ...

VR_ON来自于EC 27脚,实际测量无电压,EC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 这个脚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中间也没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ON   你有没有 注意   它写着  6265EN   它是  这个芯片的  开启信号    没有 就是有问题!    你再查查  ...

而且VR_ON这个开启信号我觉得应该是在VDDNB_CORE这个电压产生之后才出现的,时序图上有的

网友:
就是Vcc 47脚。注意别短路其他引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