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不触发到亮机后掉电(板号K53SV 2.1)

楼主(2014-07-26):
Asusk53s不触发到亮机后掉电
都说华硕的机器难搞,因为很多机器都没有图纸,板上的元件又密密麻麻的,线路怎么走,芯片如何工作,脚位是什么,时序如何等等,都只能靠过往的版本去修,这两天我就修到了这么一台ASUS K53S机器上,拿到机器,目测了一下,没有掉件,没有进水漏液的痕迹,抄起家伙一顿电感打值,没有发现异常,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2,除了待机电压,其他电压都没有影子,触发后一点反应也没有,看来这台机器是不触发故障,就按不触发的来修吧,先下个图纸再说,打开迅维论坛一阵搜,发现没图纸,连EC (IT8572E)芯片PDF图纸也没有,顿时觉得一座泰山压了过来。
在逛论坛的时候,看到迅维论坛里有一个兄弟的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7918-1-1.html,他修过K43SV不触发的通病,从他的贴知道了待机芯片出来的好信号SUS_PWRGD经过3.3V上拉进到EC的67脚,如果把这个SUS_PWRGD修出来那就可以触发,而且EC是相同的IT8572E,顿时心里有谱了,我测了一下EC的67脚果然不正常,在0和0.25V之间跳,呵呵,那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找到这个上拉电阻,那位兄弟说,这个上位的电阻是pJP8103,他换这个电阻修好的不触发,我也照着他的指标去找这个电阻,但是这个电阻找到,可是不是这台机的上拉R,看来板号不一样,位置也不一样,只能自己跑了,看着主板上密密麻麻的大小电阻,而且没有标号的,心里一顿狂骂,骂归骂还得找啊,谁叫咱不是设计师啊,在EC正反面及周边跑了大半个小时连根毛也没见着,休息回来后,再从待机芯片RT8296A的13,28脚跑,也是在正反面及周边跑,还好找到它是到这两个三极管 ,不过测量和刚开始没什么两样,0和0.25之间跳,尼玛的,跑得越久越没耐性,人也越烦躁的,既然电压不正常,那我来个强加电压看看有什么效果,从别处拉来了一个3.3V电压,加在PG信号到达的这两个三极管,顿时待机变成了0.1A,待机芯片发烫,但是电压还是正常,看来把芯片烧了,更换新的RT8206A后,待机电流回到正常的0.2A,还得老实的跑线,找它的上拉电阻,经过一番的折腾,终于在内存槽的左边找到了一个四角排阻,测量这个排阻一端有3.3V,一端电压也在跳,果断的更换排阻,

呵呵,换完电压正常了,电流在触发瞬间也上去了,赶紧接屏试一下,亮机了,
但是刚亮机了一会,关掉,再触发不行了,得拔电再插才能触发但是会掉电,掉回0.2,我的心像被这机器浇了一桶冰过来,不带这么弄人的,尼玛的,难道是BIOS坏了,心里下个BIOS刷刷吧,但是论坛上没人上传过这个板号的BIOS(K53SV REV:2.1),找不到合适的,刷个高一点的版本的试试,结果不行,还得找同版本的才行啊,悲崔啊,一番折腾几个小时过去了,又到下班时间了,放明天吧,晚上回来,在其他网站上弄了一个,第二天刷上去,还是一个熊样,什么原因呢,导致它掉电,缺电压,不是,能亮机啊,各PG不正常,也不对啊,只要不关机,他就可以一直亮啊,那就量一下开关看看电压正不,惊喜的发现,开关键在插上电不触发时只有2.53,触发后变成几乎0,原来是开头键电压不正常引着的关机后不能再触发,正常来讲PWRBTN是有一个上拉才进EC的,尼玛的又是上拉,我怎么这么倒霉的一台机要找两次上拉的,又得跑线,昨天折腾我还心有余骥的,最后还得老实的跑,又是一番折腾的跑线,最后还是在内存槽贴纸上方找到了这个上拉电阻,也是一边正常,一边只有2.53,换之,开关键电压正常了,
反复的试验修复此机,

修完此机我脑细胞不知道死了多少,此机修复,技术含量不大,但是找元件却让人伤神啊,最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有分加分,没分捧个场,小弟在此谢过!

 会员12197552元2022-12-6 16:55

网友:
把BIOS也上传吧有需要的下一下

ASUS k53Sv BIOS(2.1).rar

网友:
真不容易啊.

网友A:
下面的这些图片都是属于那个部分啊?

网友B:
没图纸就是麻烦啊!asus的最麻烦了

网友C:
华硕的板真心不想修,我这也有台放了好几天了,等会参考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不错  !! 华硕没图纸的机器真是修死人啊  遇到过几台很小问题的都没搞好   自愧不如

呵呵 是很难搞,昨天用脑过度今天就有点不舒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这些图片都是属于那个部分啊?

就是PG到的地方,照的不是很清楚,不过文章中我写明位置了,这样下次遇到往那边跑就可以容易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就是麻烦啊!asus的最麻烦了

呵呵 ,同感
每一次修得都觉得很头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板真心不想修,我这也有台放了好几天了,等会参考试一下

呵呵 ,希望我的贴能给到你参考

网友:
我先来捧个场,LZ,请问那个主板电池如何更换啊?因为我的也是华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PG到的地方,照的不是很清楚,不过文章中我写明位置了,这样下次遇到往那边跑就可以容易找到了

要是把这些图片都插到相应的位置看的时候就可以一目了然不用上下翻了。

网友F:
无图,表示艰难,,,自定义脚更牛,呵..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图,表示艰难,,,自定义脚更牛,呵..难啊

呵呵 ,可想而知,没图纸是修得多久辛苦啊

网友:
SUS_PWRGD的3.3上拉坏了,开关坏了,是这样吗

网友:
没图纸,没有元件序号。确实很伤脑筋~

网友:
修华硕 没图纸都是一种挑战

网友G:
楼主拍的照片实在是不敢恭维啊,真心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拍的照片实在是不敢恭维啊,真心看不清楚

没办法,手机不行啊,所以没法拍好,能拍出来已经不错了,

网友:
华硕看着就头大,,LZ真有奈心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呀,要是我的话我早放弃了

网友D:
不错 不错  !! 华硕没图纸的机器真是修死人啊  遇到过几台很小问题的都没搞好   自愧不如

网友H:
有很多顾客朋友问我买什么笔记本比较好,我一般就说不要买华硕和三星的别的都可以。恨死华硕。看着就头大

网友:
  这种故障也能修好 厉害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也爱坏排阻啊?没点位图真麻烦。。。眼睛都看疼了。。。

网友I:
楼主不容易啊 这机器能报上价吧 二代平台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容易啊 这机器能报上价吧 二代平台的板子

一百多,同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很多顾客朋友问我买什么笔记本比较好,我一般就说不要买华硕和三星的别的都可以。恨死华硕。看着就头大

同感,同感,太难搞了这两 种机

网友:
修了5年就修到过一台上拉电阻坏的 ,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这是标准的8个字!!!

网友:
楼主也不容易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是822排阻吗?  还有待机是0.02 请修改

网友:
不错的帖子,给你加分;

网友:
兄弟,图片拍清楚点就好了,下次可以参考,我这边有几台K43不触发的,还没看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点
ASUS的图纸不是很好找

网友:
能无私的奉献出来已经很感激了

网友:
佩服你的跑线功夫

网友:
板子太变态了吧,没这么好的耐心。

网友:
现在修华硕的一般bios刷了不行,果断放弃

网友:
路过看看  自愧不如呀  高手

网友:
做维修要有耐心

网友:
不错  没有图纸修了半天 肯定死了不少脑细胞

网友:
跑线确实很难,很难。不放弃才能成功,谢谢分享

网友:
华硕板子上也没有标号,不方便找件

网友:
修华硕一定不能着急,要有耐心

网友:
没图纸跑线路很辛苦。给你加5分。

网友J:
楼主给力哦!要是我早就客户换班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给力哦!要是我早就客户换班板

总不能每次都这样换吧,老板也不同意啊

网友:
真不容易啊

网友K:
这种板子 真心不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板子 真心不好修的

如果不是看到有相同类型的还真不知道如何修

网友:
没图纸就是麻烦啊!asus的最麻烦

网友:
华硕本子不怎么好搞

网友:
确实精华啊

网友:
ASUS这么爱坏电阻呀

网友:
LZ你怎么不把BIOS也共享 了呢

网友:
楼主,我真佩服你,我每次修到华硕头都大了。看来我要培养耐心了。

网友L:
真心不容易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真心不容易啊,学习了

嗯,华硕的机子确实难修啊,

网友:
看看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牛b啊,估计这种问题很多人都放弃了

一般拉,只会点皮毛,要不是看了论坛的一位兄弟的贴我估计也修不出来

网友N:
华硕说出来都是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N:
华硕说出来都是泪呀

呵呵 ,是啊,今天又一台差不多的,真郁闷啊

网友:
有图纸的话也就几分钟的事 越来越反感华硕了

网友:
楼主蛮用心的嘛

网友:
过奖过奖,没图纸只能这样搞了,不过今天搞到图纸了
下次就不用这样搞了

网友:
都是高手 呵呵呵呵

网友:
说实话最讨厌ASUS的板,都不带标记的,坑

网友:
没图纸压力太大了。

网友O:
照片不是很清晰,,我这有个机器,开机几分钟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O:
照片不是很清晰,,我这有个机器,开机几分钟就掉电,,

现在论坛上有这个图纸。你可以下下来查查吧
之前我是没有图纸,搞得很头痛啊

网友:
这修的很不错啊

网友:
LZ技术不错a ~学习了

网友P:
技术不错     又往前进了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P:
技术不错     又往前进了一步

哪里哪里,还差远了

网友Q:
这技术含量还不高 那什么叫高 还有 待机是0.02吧 楼主一直打0.2 那不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技术含量还不高 那什么叫高 还有 待机是0.02吧 楼主一直打0.2 那不短了

过奖过奖,是的待机是0.2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经典啊

网友:
也修了一台A43S不触发,也是没有SUS_PWRGD.直接给一个3.3亮鸡

网友R:
很想看看楼主的图片,只可惜楼主的相机太菜了,华硕的没有图纸图片再不清楚的话跟白说一样,基本是你说的我没法到位子.

网友:
引用 网友R:
很想看看楼主的图片,只可惜楼主的相机太菜了,华硕的没有图纸图片再不清楚的话跟白说一样,基本是你说的我没 ...

没办法,没钱买好的手机啊,但是位置我在文中有写明,这好找啊,可不像我,全板到处跑的那个叫郁闷啊

网友S:
华硕的图纸怎么那么少,是不是也是垄断呀

网友:
引用 网友S:
华硕的图纸怎么那么少,是不是也是垄断呀

那你可以去华硕的工厂探个原因

网友T:
说实话现在复杂的问题都很少  一般都很快搞定  真正花时间修的价格低都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T:
说实话现在复杂的问题都很少  一般都很快搞定  真正花时间修的价格低都不划算

嗯,我也是这样说,先把简单的搞掂有时间再有弄难的

网友:
我也有台华硕不触发,原来有短路,短路修好后不触发看了你的帖子回头再看看我的板子

网友U:
待机 电流 0.2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待机 电流 0.2  是什么原因啊

开机就这样了,就是不触发啊,

网友V:
这排阻跟k43一样,又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排阻跟k43一样,又是通病

类型差不多,没多大区别

网友W:
华硕台式主板也爱坏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W:
华硕台式主板也爱坏排阻

笔记本也一个样啊,之前修台式机主板就没少受这个排阻的罪啊

网友X:
楼主拍的照片实在是不敢恭维啊

网友:
先收藏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拍的照片实在是不敢恭维啊

哎,没钱买好手机啊,只能用老掉牙的,所以拍出来不怎么样

网友:
现在的  华硕机就是 难修

网友Y:
华硕没有图纸和点位图很不好 修

网友:
引用 网友Y:
华硕没有图纸和点位图很不好 修

现在这台机有了,所以不用像我这么苦逼了

网友:
自从买了一个小铜刷,嘛嘛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跑线技术了

网友Z:
楼主很厉害啊,华硕就是一个渣,我也遇到过华硕的,别说图纸了就是一个EC的引脚定义都没有,真是难为我们这群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Z:
楼主很厉害啊,华硕就是一个渣,我也遇到过华硕的,别说图纸了就是一个EC的引脚定义都没有,真是难为我们这 ...

呵呵,是啊,华硕很难搞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E:
呵呵,是啊,华硕很难搞啊

以后不要向客户推荐华硕的机,直接封杀它

网友E:
引用 网友Z:
以后不要向客户推荐华硕的机,直接封杀它

是啊,我和客人聊起来的时候就是叫他们不要买华硕的

网友:
华硕本子 没有小元件标号 修起来太麻烦,佩服楼主。

网友AA:
还是要图纸这机器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我和客人聊起来的时候就是叫他们不要买华硕的

嘿嘿,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还是要图纸这机器才好修

但是ASUS机器很少有图纸啊,这就难搞了

网友:
asus 很头痛啊,经常都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用二三十块的万用表,换个好一点的,我有强迫症

网友AB:
不错 !! 华硕没图纸的机器真是修死人啊  遇到过几台很小问题的都没搞好  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不错 !! 华硕没图纸的机器真是修死人啊  遇到过几台很小问题的都没搞好  换板了

呵呵 ,同感啊,搞死我了,没图纸真是痛苦

网友:
菜鸟 我 没图纸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有耐心,细心

网友:
说句心里话  华硕修疼不少人

网友AC:
楼主给力!!加分给你

网友:
加我QQ 1454065088

网友:
很有耐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没图纸就是麻烦啊!asus的最麻烦了

看来各位同行身有感受啊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早放弃了

网友:
很有耐心的去跑线啊。。。。收藏,下次碰到参考下!

网友AE:
华硕真*脏话*难整,有时候没图没原件的标号!!!不过楼主跟我差不多,每次修到华硕的时候就要狂骂一顿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华硕真*脏话*难整,有时候没图没原件的标号!!!不过楼主跟我差不多,每次修到华硕的时候就要狂骂一顿

必须的,这板真是让人抓狂啊,没办法,客户不错,觉得华硕板好非得买,不管怎么样,咱还得修啊,

网友(2014-08-25):
华硕的通病 排阻

网友:
这个修的 必须赞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 能修好 真的是本领高强啊    楼主厉害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讲的真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AC:
楼主给力!!加分给你

谢谢捧场,会再写贴

网友AF:
昨天也是一台一样的,但这台之前已经有人同样手法处理过,过一段时间又不行
一般用重焊或原排阻颠倒再使用,可是这样回修机率好像很高,原电路上拉電阻好像用10k,
可是此回路阻抗偏低,建议改阻值大一点上拉会比较妥当,我是改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昨天也是一台一样的,但这台之前已经有人同样手法处理过,过一段时间又不行
一般用重焊或原排阻颠倒再使用, ...

我没有啊,我更换的啊,一般原电阻可能会有多多少少的问题,找个同等级的电阻就差不多了

网友:
向你学习,花了不少时间来写

网友:
牛!有水平 有耐心 ,还细心给分

网友:
华硕的机器没有点位图就不好搞

网友AG:
学习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学习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修了第一台,第二台类似的就发了修多了

网友:
{:4_128:楼主技术不错,但是换板 就更速度了  哇擦擦~~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非常有耐心。

网友:
有点位图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看到就心烦,要图没图,就算有图没点位也是白搭,恶心的很

网友:
华硕没位号 点位难找..确实不好找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了个K53S,是一个小店维修的技术员,本来是给客户清机,结果清机安装的时候把屏线拧螺丝弄短路了。更换屏线,屏幕无背光;换屏,换了之后屏幕几个颜色来回转换。最后查出来独立显卡的供电电路烧了 ,独立显卡无供电!特麻烦,没图纸。没点位图,一点一点的查!楼主的帖子不错,借鉴!

网友:
不错,有这情况的下回别人就不用这么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捧场,会再写贴

大神  你有维修资料不?给个哦

网友:
现在的华硕机子呀问题多哟。耍且也不好修

网友:
话关键时刻还得耐性好才行。结果很简单、过程很费时,仍然赞一个。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AH:
感觉现在的华硕的机子。排阻特别容易出问题。有些对换一下。机子都ok了。但是这心里总会觉得有返修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感觉现在的华硕的机子。排阻特别容易出问题。有些对换一下。机子都ok了。但是这心里总会觉得有返 ...

应该是没问题吧,
拷一下机嘛,拷几场电影就OK了

网友:
有次也修到这个 ,但是直接把电阻直连就好了。。

网友:
要是我,早就叫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楼主好细心了跑有没有好的方法,介绍下……。

网友:
不错,我也有台和你的问题一样。晚上回去试下。

网友:
华硕的真心不好搞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和点位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华硕 很无奈啊!

网友:
楼主好功夫,更重要的是好耐心,我们这里夏天机器一天7-8台没那么多功夫查那么细,这个机器修到过一个开机0.2,反复重启,查电压发现键盘左下(就是BIOS电池上面4-5公分的位置)下面MOS控制级没电跑电路断线,飞了跟13V加个电阻就好了,这样的机器没有图纸实在是没时间搞啊!佩服!!!!

网友:
来自: 法国
这机器 没有图纸 难修 还好是个小问题

网友:
我擦 这个机子修的牛啊

网友:
图片看不太清楚,写的比较清楚,学习了

网友:
不错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华硕没图纸的机器真是修死人啊

网友:
好厉害啊 我修过K53SD的机器 没修好 他的事进水啦 这个机器你没图纸吗 要是没图纸你就太牛啦 真心称赞你啦

网友:
画质真心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细心啊

网友:
跑线真是个硬功夫。有时候,跑的想死的心都有。华硕的机子,见了都怕。没有图,没有丝印。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