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液晶屏拆解详细攻略

楼主(2014-07-26):
这份拆屏步骤是我以前在淘宝上买DIY投影机时卖家发给我的拆机图片,非常详细了,因为里面有网址,所以一张张的盖掉了~ 呵呵~ 共享出来~大家一起分享,我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把液晶的背板给拆下来的~ 只要有这个教程,我相信,基本上90%的屏拆解都是没有问题的。下面开始上图咯!
很简单,质量好的小十字螺丝刀一把,准备开拆

注意:小胶片下面有小芯片,小心不要碰到

把固定架四周罗丝和液晶线路板固定螺丝取下

拆液晶屏固定框架
先将固定框架四周的扣位扣开

分开了

取背光
液晶面版已经顺利取下

拆灯管
注意:先把背光里的背光纸和导光板取出,再取灯管,不然取不下来的

网友:
楼主这个教程不错,很详细

网友:
非常详细的教程了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的很祥细。

网友A:
这个都拆了好多了!!

网友B:
以前修液晶显示器的时候,换灯管,拆得手软,这是个细活儿,一个不注意,屏就坏了,最怕就是屏打胶的,拆开后不好拿不下来,一般到这就打住,不想当赔匠,为了个100块左右的维修费,赔个屏好几百,多的都去了,不建议新手去拆,以前学的时候,拆屏,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生怕拆坏,维修从新手到现在,一共拆坏了不下7张屏。还好现在大多都是led屏了,没怎么见过坏led灯的

网友C:
楼主这个教程不错,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教程不错,很详细,值得学习

好学习

网友D:
我有个19寸液晶,背光不行了,有空也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是个细活。

网友:
这个不用拆这么多吧

网友:
非常详细的教程

网友:
到现在为止我拆坏两个屏了

网友:
拆屏都容易,就是换灯管装上难,那一定要小心,用力要合适,要不会把新的灯管搞断了!装屏的时候一定要放平,液晶屏很容易碎!

网友(2014-08-25):
床上的干活啊哈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液晶显示器的时候,换灯管,拆得手软,这是个细活儿,一个不注意,屏就坏了,最怕就是屏打胶的,拆开 ...

我师傅换灯管都是直接钳坏一个小口,直接取出来,呵

网友:
很好 的教程,谢谢分享

网友:
液晶屏确实很脆弱。

看这个教程,确实需要手轻的才能掌握。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19寸液晶,背光不行了,有空也拆开看看

这是笔记本的吧 --

网友:
误导人家子弟

网友:
拆开容易,装上难啊,换灯管曾弄断3根新管,才修好。

网友:
很不粗的教程, 学习了

网友:
非常详细,非常详细

网友:
不错,挺适用的

网友:
拆其实不太难 ,换完灯管装起来才要小心 外面的铁框扣回去的时候一定要确认液晶屏位置是否合适 我就压坏过一个屏。。。还好是熟人 赔了一个旧屏

网友:
灯管便宜 人工费很贵 一不小心还赔钱 新手慎入啊

网友(2014-09-24):
楼主你技术挺硬得哦。

网友:
描述的很详细

网友:
这样拆法是不是灰尘很容易进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师傅换灯管都是直接钳坏一个小口,直接取出来,呵

这个方法我看见过,不过要固定好,我上次看见的那个灯管还在里面晃

网友:
讲的很好 非常仔细,拆成这样估计装上也不能用了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

网友:
拆屏是个技术活, 要好好学学

网友:
拆屏容易,但需要当心

网友:
太好了,刚好有个要换灯管的显示器。

网友:
LED的灯管能换吗??

网友:
老板讲得挺详细的

网友:
  平时  有废屏  就拿来拆拆了  很容易 就练出来了

网友:
这个教程非常好, 适合初学者

网友:
感觉最后装灯管上去的时候,很难对准卡槽,老跑出来

网友:
真的好麻烦啊

网友:
我也试过换灯管,一定要放在平面上,要不一不小心,膨一下,灯管就要断了。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
非常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拆了好多了!!

谢谢楼主,感谢你的奉献。

网友(2014-10-29):
我从来不拆屏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拆屏组重要是注意软排线,然后上灯管的时候很容易断,其他什么都很简单

网友:
谢谢楼主 学习知识了啊!

网友F:
可以拿废屏练练手,给客户换灯管,真这这么拆,累死了,就几十块风险那么大时间又长,不划算。

网友:
太费劲了吧,用简单方法就行。

网友:
建议买个清洁套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拿废屏练练手,给客户换灯管,真这这么拆,累死了,就几十块风险那么大时间又长,不划算。

那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换灯管吗?

网友:
不错的经验,长见识了。

网友:
修过显示器,笔记本屏换灯管表示压力不大,同事喜欢灯管旁边白色的塑胶剪掉,直接拉出来。速度比我快好多。。。。

网友(2014-12-23):
高手 表是还没拆过屏幕

网友:
拆2次就好了  就熟悉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看了后也想拆个试试,学习一下。

网友:
非常方便实用的拆卸教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多看看噢噢噢

网友G:
有修高压板的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修高压板的教程吗?

真不好意,我没有高压板的教程。。。

网友:
图文并茂的教程学习了。谢谢!

网友:
拆的很完美啊!!!

网友:
看了楼主的教程,搞这个东西要万分的小心啊

网友:
前几天收了一个一线屏,打算过几天试试能否修复,,一般要是换灯管的话都是尽量不动背光纸,进去灰尘很难清理的,

网友(2015-01-26):
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好像不用拆那么多也可以把灯管取下来吧~

网友:
这是要diy投影么?

网友:
拆开只是看看?

网友:
不是啊!有些功能换了。。。。

网友(2015-03-06):
这东西真的能拆?楼主牛人啊。

网友:
非常不错,很详细的教程。

网友:
这个我拆了很多了

网友(2015-05-21):
这样子拆,到时候装上去装不好的话就漏光了

网友H:
需要手轻的才能掌握,细活

网友:
装回还能用吗?

网友:
新手要小心屏呀

网友:
你这样拆,换好灯管,显示效果也不行了

网友(2016-01-29):
这个拆的非常详细,新手可以看看这个教程。

网友(2016-12-24):
风险太大 一般直接抽出来

网友:
竖线有拆的意义吗

网友(2017-01-27):
比台式的要薄不少

网友:
比较详细的拆屏的方法,对于刚刚学习的小白有很大的帮助,拆屏还需要自己多加练习

网友:
拆屏仔细 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