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2e网卡芯片

楼主(2014-07-26):
技嘉主板网卡芯片8102E 能用 8103E代替么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代换过,可以试试

网友:
先换上去看看

网友:
不能代换,楼上两位,请不要误导他人,不懂就别回贴

网友:
技嘉主板上的8102E网卡我用8103E换了不下十片,都可以用,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网卡8102E 换上后 进系统 装不上驱动 叹号  求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