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Q45 主板 CPU没供电!

楼主(2014-07-26):
联想的L-IQ45 不跑码,CPU供电没电压 ,PWM是NCP5392P 换了一片故障依旧,,测1脚有1.4V其他就不会测了,其他电压 内存1.8,北桥1.4,IO是SCH5617,每次通电都自动上电,但长按PWER ON/OFF 开关也可以关机。新手,求大家指导下吧!!

网友:
现在怀疑有可能是IO坏,请问大家SCH5617C这个IO用哪个可以代换它!

网友:
品牌主板 断电后自动上电 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把主板电池放一下电,就不会自动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