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3VSUS 5VSUS 不出 难道是通病?

楼主(2014-07-26):
这两天 遇到两台 一个是联想Y450 一台THINK E40 问题都是 主板到0.3 左右 查CPU 电压没出 5VSUS 出不来 都是这个地方 +15V 没有经过电阻 这边是13V 左右 过电阻就变成2.几了 但是把3VSUS 5VSUS 转换管下下来,电阻后电压就正常 转换管重现装上 OK  两台机子都是这样的好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哦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这个升压是通病

网友:
转换管有漏电吧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不知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Y450 用了两天返修了 换了PQ66 OK 了 已经一个礼拜了 没有返修

网友:
遇到一台Y450,换了管还是被拉低,最后无奈在旁边飞线连接了一个管子

网友:
这种故障修好,不会返修的。

网友:
广达的15V出问题就转不出SUS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