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开关 听见 报警声 滴滴滴

楼主(2014-07-26):
戴尔lnspiron 14z-5423 P35G 故障:通电按开机听见滴滴滴报警声,测试电压均正常,这情况一般会显卡 屏线 屏故障多 最好换屏OK解决故障。
显卡
戴尔

网友:
楼主修过几台这样的本了,算得上是通病吗?

网友:
卡外设,,的确是之样的问题多,,,

网友:
屏问题,应该是八声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