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笔记本图纸,板号LA-4102P

楼主(2014-07-26):
淘宝说这个图纸跟4103P差不多,我就买了,给大家共享下,我在迅维没找到 INTEL独显 LA-4102P

网友A:
是在淘宝买的吗,想A78LMX-Q3这个图纸却找不到

网友B:
看符号,PQ103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
虽然我没有看AM4835的datasheet。
电源19.0或者19.5V,Vgs只有1v多,一般的MOS开启电压是Vgs=2V。没有完全导通。
楼主的思路很对

网友C:
PACIN,这个信号要为高,就按这个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淘宝买的吗,想A78LMX-Q3这个图纸却找不到

是在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淘宝买的吗,想A78LMX-Q3这个图纸却找不到

是在淘宝买的,五块钱一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淘宝买的吗,想A78LMX-Q3这个图纸却找不到

是在淘宝买的,五块一张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符号,PQ103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
虽然我没有看AM4835的datasheet。
电源19.0或者19.5V,Vgs只有1v多, ...

只有1V多吗?我现在测公共点,每个公共点都只有4.5V,我不知道怎么搞,我测了PACIN 有3.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ACIN,这个信号要为高,就按这个去查

PACIN 我查了,有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有1V多吗?我现在测公共点,每个公共点都只有4.5V,我不知道怎么搞,我测了PACIN 有3.3

测一下PQ101的几个引脚吧!
看这个MOS有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PACIN 我查了,有3.3V

pr101这个电阻在哪

网友:
你说的是PR101?不就在PQ101下面那条线上吗

网友D:
PQ101下面啊,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
15198197650 发表于 2014-7-确 6 15:21
PQ101下面啊,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是打错了,是PR102,你说只有几百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PQ101的几个引脚吧!
看这个MOS有没有正常工作

什么意思呢?PQ101在插上适配器的时候是直接导通的,现测得 D极和S极都有19V电压,PQ101的作用是在插电池的时候把电池过来的电隔离在P2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呢?PQ101在插上适配器的时候是直接导通的,现测得 D极和S极都有19V电压,PQ101的作用是在插电池 ...

PQ101内体二级管可直接导通19V,你查充电芯片条件正常没

网友:
现在我不明白的是在PQ103的G极怎么会测到19V左右的电压,也就是说D极电压多少,G极电压就有多少,实际测量了一下如图: 在PQ109导通的情况下PR106(在板上测阻值,500欧,拿下来200K)和PR109(板上测阴值150K)串连分压,把P2点的19V分成了18.94V加在了G极,而理论上如图

在PQ109导通的情况下PR106l(图纸上的值200K)和PR109(图纸上的值150K)串连分压,把P2点的19V分成了8.14V加在了G极,
怎么搞的会是19V左右在G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打错了,是PR102,你说只有几百欧的

对不起,是我打错了,是PQ103那的一个分压电阻PR106,我改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101内体二级管可直接导通19V,你查充电芯片条件正常没

没查过,一上来我就在搞这公共点的电压,想不明白PQ103G极哪来的19V左右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呢?PQ101在插上适配器的时候是直接导通的,现测得 D极和S极都有19V电压,PQ101的作用是在插电池 ...

对的!PQ101是接适配器的时候导通,使用适配器的19.5V。提供到P2。
PQ103是不接适配器的时候,把电池的11.1V电压提供到P2。
PQ101和PQ103的D极,P2连在一起的。

这么关注PQ103,你是用电池做电源测试电脑主板的吗?

网友:
不是吧,,4102的机器我是在论坛下的啊,,现在没了?

网友:
是PQ109没有导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101下面啊,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pq103g极有19V说明19V没有被分压,刚才问你PACIN你说有3V,那么PQ109应该是导通的,这样19V会被分压成8点多,形成公共点,查一下是否PQ109坏了,还是它的G极没有电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0782-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3928-1-1.html
老板,以后碰见找不着图纸,站内收索不到就到百度试试,5块钱够我抽5跟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的!PQ101是接适配器的时候导通,使用适配器的19.5V。提供到P2。
PQ103是不接适配器的时候,把电池的1 ...

我是用的适配器,VIN没有通过隔离点正常到达公共点,主要是PQ103的G极,有18V电压。我认为PQ103没导通,在查他没导通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的适配器,VIN没有通过隔离点正常到达公共点,主要是PQ103的G极,有18V电压。我认为PQ103没导通, ...

这个时候后面的故障不是PQ103造成的。
用电源适配器的时候,PQ103不能导通的。否则就是直接把19V电压加到电池上,很危险
(当然隔着一个0.012ohm的检测电阻,这么小可以忽略)
PQ103是电池电压经过的MOS。

这个PQ101也没有导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候后面的故障不是PQ103造成的。
用电源适配器的时候,PQ103不能导通的。否则就是直接把19V电压加 ...

pq103不导通,电怎么充过隔离保护到达公共点呢?还有图纸后面有个PQ102和PQ103相连,在插适配器的时候,有VIN加在PQ102的G极隔断PQ103的电,所以PQ103的电是不会直接加在电池上的,我这样说对吗?

网友:
还有一个情况,我测得每个MOS上管的对地阻值都是007

网友:
倒底是查PQ103,还是查其它电路?

网友:
1 首先检查公共点是不是短路了
2 检查保护隔离的2个MOS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103不导通,电怎么充过隔离保护到达公共点呢?还有图纸后面有个PQ102和PQ103相连,在插适配器的时候, ...

对的!
前面没有看全面。

PQ103的G极电压不正常
现在就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本应该截止的PQ104导通了。
要么是本应该导通的PQ109截止了。

网友:
论坛有这个保护隔离的经典解说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原因出来PQ103上,下面我发一下检测过程。CQ40,板号LA-4102P。
早接到笔记本,插电源,无待机(我最喜欢修这类的,随便整)。于是我就测了一下EC,发现,ADP-I ACIN,只有2.几V,(我修CQ机器一般都会短接一下67和66,ADP-I和EC_VCC,目的是看一下,给EC一个3.3V的信号,电源灯亮不亮,HP机器有个特点,修机器等于修灯)我短接了,没反应,又回过神来,怎么会是2.2V呢,再测EC_VCC,还是2.2,感觉有点不对,从来没遇到过2.几V的EC待机电压,测3 5V吧,没有,测公共点,4.几,好了,问题有了,顺着摸。拔电源,测公共点对地,007。测了好几个,都是007,刚开始以为公共点短路了,拆了半天MOS管,感觉摸不着头,不知道怎么修,因为无论怎么拆MOS管,PQ103D极对地都是007,测PQ103G极,看倒底是不是电压过来被拉底了,一测,嘿,18V。PQ103没过来。于是分析出上了面的初始想法,PQ103没完全导通。重心就放在了PQ103上,没去管公共点对地不对地,先研究PQ103为什么不正常导通,再修后级。直到发贴到下午,我耐不住了,因为大家说的都一样,我跟大家想的都一样,确认了这段电路是这样工作的后,就拆,一个一个拆。 看图上的1,2,3个点,这三个点如果形成通路,那么PQ103的G极就会有18V电压,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P2和PQ103的G极分开,为什么要先拆1再2再3呢,因为,我还是希望在拆1和2的时候,PQ103下的两个电阻PR106,PR109形成分压,让我惊喜的在G极测到8.4V,结果,全拆完了,还是有18V,好吧,PQ103坏了,因为,只有S极的电在软击穿了PQ103的情况下,才会过到G级,测了下阴值,233。OK,换MOS管。换了后-----------------------电压果断出来了,PQ103被我用风枪吹飞了。。。换了个80K的电阻代替,G极电压12.5V,我没上1,2,3的情况下,其实PQ103是好的话,G极电压是0V,那么D极是有18V的。似乎故障已经修复了,插改装好的适配器(CQ40需要原装适配器开机,中间针有19V,我自己用仿的改装了一个),灯亮了,开机,电流居然不上去,奶奶个熊,就电源开关灯亮了,和左下角电源灯亮了,一会还自己熄了(没搞明白,这里希望有大神解释下),测,继续测,公共点全有18V,待机也有(看的电流表,没测过),换下内存插槽吧,插BIOS电池吧,用表笔在点了一两下,机器自己开了,电池哗哗的上去了,再拔适配器,再插,再开,好了,连续好几下,好了。上屏,OK,亮了,装机了,进系统了。看我用风枪吹的,差点把插座给吹化了。。。。 为毛写这么多呢?只希望加一下分。。。。最后,那个我修好后,为什么按开机键,电流不上去,只是左下角电源灯和开关键电源灯亮,然后点了一下电池那的MOSS管,那像是PQ102就好了呢?

网友:
是点火回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