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一块华硕M2N68-AM

楼主(2014-07-26):
昨天接一块华硕M2N68-AM 主板  客户说点不亮  , 昨天没时间修  今天拿来修修  上电看能正常跑码,显示器没有反应   先测一下集显接口  1 2 3 14 15脚 发现15脚对地  只有65欧 不正常  跑路线发现此脚 连接一个小芝麻管  测 D级和G级  阻值35欧不对    把14和15脚 连的两管子都给拆了, 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此问题修复    但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PS/2接口不能用 ,  在测  接口1 3 4 5 脚 对地正常  4脚 供电正常  ,因为以前修到过 DVR的主板PS/2接口不能用都 是 I/O 8712F-S 换了就好  ,  这次赖得查就直接换了一个 还是不行  没法查吧  , 在从接口跑线 发现经过排容和排阻  ,回想之前测的阻值正常,排阻应譔不是排阻有问题 那就是排容了  拿起风枪把排容拿   在通电测试  PS/2接口正常    此问题修复!

网友:
显示接口跟PS2还有联系?

网友:
顺序反了  键盘不行直接拆电容  不行再搞IO

网友A:
PS/2接口不能用,是带点插拔造成的吧。我以前也碰到了。拆了PS/2接口后8脚排容就好了。还不行就是I/O芯片。

网友:
行场应该是13 14脚   接着的应该是 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2接口不能用,是带点插拔造成的吧。我以前也碰到了。拆了PS/2接口后8脚排容就好了。还不行就是I/O芯片。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一般就是排容毛病

网友:
这个板子前几天才修一块,故障跟你一样 应该是13 14脚接二极管,二极管短路直接导致不显示,解决的方法就是直接拆掉,还有楼主够有勇气的,直接干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