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通电有背光没图像

楼主(2014-07-26):
E40,通电有背光没图像,屏接口应该测那些故障如下图,谢谢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些,看外接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电源有电,LVDS没有信号呢!
最大的可能是显卡挂了,其次就是液晶屏坏了(这个可能性小很多)

网友:
先接外接试下,还是不显的话,显卡挂 了,联想的显卡坏可以直接换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三星屏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过显卡问题多 这款机

网友:
外接无显,本来内接也是没背光 的,短接才有的。
就是看看有没有图像,结果是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