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960 开关灯 黄色 在闪

楼主(2014-07-26):
不触发  放电的话  开关指示灯 和1.3  三个灯 一起闪!电源换过了!强制触发跑C5内存报警!基地有个同学一样的故障没修好!有没有修好过的兄弟?肯定不是IO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A:
拔去CPU的4Pin插头,停止对CPU的供电.看还闪黄色灯吗?不闪的话,查CPU供电周围的贴片电容有没有损坏的(裂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去CPU的4Pin插头,停止对CPU的供电.看还闪黄色灯吗?不闪的话,查CPU供电周围的贴片电容有没有损坏的(裂 ...

看过这个帖子了  测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我也赞同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查电路吧。

网友:
我这里也有好多这样的板子   供电倒是可以修一下  其他的太难找了。

网友:
群里有个版友有BIOS的  没传上来

网友:
刷了BIOS  一个样子!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 刷了以后能强制开机 并且能显示了!不强制开机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