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80 版号 LA58 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4-07-26):
来的时候是没修过的 就是没有CPU集显供电 于是把南桥加热了 还是不行 对了 来的时候还掉电 现在也是掉电 电流1.05这样 真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还有就是谁修道这个板子 帮忙拍张照  南桥附近的 高清图片 谢谢了 我怕掉件

网友:
没有电的部分就先测是不是短路,再测供电部分

网友:
cpu集显供电  应该是跑马之后才有的。。。

网友:
应该是跑马之后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