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贴片330电容有横线的那边是正还是负

楼主(2014-07-26):
我在板上测是有横为正,我说的不是那种有白横的那种贴片,是那种全黑的有470,,330,220,,老师傅说有横线的是负极,那我怎么测横正呢,如果接反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现在按横负焊上不掉电了········我自己都蒙了,到底是横正还是横负呀,如果横正的话我接反了竟然可以了了不掉电了,不知道以后会呈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CPU的NEC换四个330的

网友A:
有标记的是正。。。

网友A:
建议多看看基础。。。

网友:
贴片钽电容。一般都是有标记(横线)的是正极。

网友:
有标记的是正极

网友:
有横线的是正的,没错了

网友B:
手上如果有板子。量一下,看一下就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
有干的是正

网友C:
如果是贴片电容,那么端部有横线标记的就是钽电容,而钽电容是横线标记为+的,这与电解电容的标记方式是不一样的。
如果钽电容被接反了,会发生过热并最终烧毁的,甚至可能将PCB板给烤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标记的是正。。。

我一直是横正这么记的,但是他们说是横负,横负接这么也行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如果有板子。量一下,看一下就什么都清楚了

我量的是横正,但是老师傅说横负,横负也能亮机还不掉电

网友:
老师傅 也会与社会脱轨的,,以以以 的东西 的确是横负,,,,      笔记本不能之样记

网友:
............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 路过 路过 路过 路过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多看看基础。。。

我一直是横正这样记,但是为什么接反了也不掉电了

网友(点评):
电容不象二极管那样明显,电容反接只是性能下降,寿命缩短而已,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网友(点评):
电容不象二极管那样明显,电容反接只是性能下降,寿命缩短而已,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贴片电容,那么端部有横线标记的就是钽电容,而钽电容是横线标记为+的,这与电解电容的标记方式是不 ...

但是原来掉电的把nec换成330还接反了怎么还正常不掉电了

网友:
有标记的一端为正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是横正这样记,但是为什么接反了也不掉电了

不是把。难道这电容不分正负极了?

网友:
横着是正极

网友:
负极接地,直接看看其他板是怎样的就知道了

网友:
电解电容,有标记的好像是负

网友E:
还修主板呢       这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把。难道这电容不分正负极了?

所以我才蒙的嘛

网友:
这个不要纠结的 量一下旁边的就知道了  一般有线的是正  2级管有线的是负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修主板呢       这都不知道

那你解释下反接怎么还可以开机还不掉电了,你别跟我说是不分的

网友:
笔记本的贴片330电容有横线的那边是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解释下反接怎么还可以开机还不掉电了,你别跟我说是不分的

耐压低的有极电容,即使接反也能工作,只是性能下降,寿命缩短。

网友:
有标记的是正。。。,对地测也可得负的

网友:
在板上面找一样的,用表对地打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F:
有标记的是正极,LZ是新手,建议多看看基础视频,和基础质料

网友:
有时间发帖,没时间用万用表测?

网友:
当然是正极啊,你可以对地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贴片电容有横线的是正极,电解电容有横线的是负极。

网友G:
难道不会用万用表吗?

网友:
楼主这是懒 啊啊

网友:
有横线的是正

网友H:
弄反了会怎么样?哇哈哈你反过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有标记的是正极,LZ是新手,建议多看看基础视频,和基础质料

我在板量的的横正,老师傅说是横负,照他的方法接上竟然亮机了,你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不会用万用表吗?

不会,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弄反了会怎么样?哇哈哈你反过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反了竟然亮机了!,就没去反过来了,我就蒙了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主板上的电容,阻值为0的是接地端,负极啊……

网友:
这个老师傅的高明之处啊,不然以后那来机修,你可别道破天机啊

网友:
迅修基础班会教你的,相信你一定会记得,如果到了主板还不会,小心暴菊花!

网友:
330的一般有颜色的是正极 一般是白色

网友:
有白线的 正。。。二极管是有先的负

网友:
贴片的 有横线为正  圆柱体电解电容横线为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板量的的横正,老师傅说是横负,照他的方法接上竟然亮机了,你解释下

横负  打死我都不信

网友:
肯定是正的  带红线的!

网友:
你的对,量一下就知道了,用事实说话

网友:
  我前两天测了一个330,有标记的是正。

网友:
不会吧,你的师傅说有横线的是负极?这样的基础连正负极都分不清也敢做你师傅。 那种电容有横线的是正极,二极管有横线的才是负极。不要被你师傅给误导了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接地的是负极。你对地量下就OK了。这问题还用问!

网友:
有线的是正极

网友:
中间的负两边的正。

网友:
小小白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