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641P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7-26):
LA-8641P开机不显示,电流1.7 求助

网友:
AMD 的谁有图纸,BIOS

网友:
北桥是AMD

网友:
外接有无显示,建议:刷BIOS,加焊或者换显卡

网友:
这个笔记本官方没有BIOS 坑爹啊

网友(2014-10-24):
楼主这个板板修好没有,我手上有一个一样现象的。修好了给个经验

网友(2014-12-02):
我的   跟你的 故障 一样呀

网友:
这个电流    机器 自检一会了  但是 过一会就停了

网友A(2015-04-02):
楼主修好没有啊,我手上有一台和你 的也样啊,BIOS刷了,北桥,显卡也加焊了,还是不行啊,有修好的吗?

网友:
奶奶的这个主板是通病,今天老子又碰到这主板,这故障了。。焊显卡显示后用一天,,又Over 了

网友(2015-07-12):
上次我修的那台CPU坏了,CPU电压老变动,换了就好了。现在又来一台二修,电流1。75V不亮

网友(2015-08-13):
张广说不能用

网友(2015-12-25):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6-06-04):
lz的有没好?我的也是开机不显,按开关可以开关机,内外都不显

网友B:
楼主搞好了么  我也在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好了么  我也在弄

AMD 桥 显卡

网友(2016-08-03):
我也有一台跟你这个问题一样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C:
按照G485的通病修修看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G485的通病修修看呐

G485CPU和BIOS易坏,遇到过不少了

网友:
不是还有个电容漏电吗

网友D(2016-10-06):
我的1.8不亮,求高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1.8不亮,求高手啊

1.8a电压应该都出来了吧,按照时序查一下复位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楼主这个是BIOS问题,再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a电压应该都出来了吧,按照时序查一下复位都出来了没有

我刷BIOS刷好的

网友:
原来是bios引起的故障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好没楼主  我的也一样

网友F(2016-11-11):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啊,我手上有一台和你 的也样啊,BIOS刷了,北桥,显卡也加焊了,还是不行啊,有修好的吗?

这板子有北桥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子有北桥 ?

这个板子是amd的单桥主板,没有北桥,是联想笔记本电脑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