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VE1920WMB不亮

楼主(2014-07-26):
优派VE1920WMB液晶显示器通电屏不亮,电源绿灯亮约10几秒后变成橙色,开壳发现连接驱动板的电源板处3个25V22UF和一个25V1000UF的电容鼓包,换掉后,故障依旧,检测13.8V和5V电压输出均正常,后用通用高压条测试,还是不行,再换通用电源板只能显示白屏,由于手上正好有一块一样的驱动板,是1912上的,换上也还是黑屏,只有灯亮,此时我很郁闷,特向路过的大湿求解

网友:
变成橙色,说明AD显示板没有接收到信号,还要后面你所说的白屏和黑屏,这种情况驱动板嫌疑比较大,先刷程序试试,

网友:
看看屏有供电么。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了没用,只能锁定屏电路了吧

网友:
电容坏的时候有的驱动板的MCU也会损坏

网友:
感谢大家关注,刷了MCU依然如此,开是没反映,只有灯亮,关了就变成了白屏,太郁闷了

网友:
驱动板 程序对吗   先刷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