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台式机主板开机半小时左右就掉电

楼主(2014-07-26):
昂达G43台式机主板开机使用半小时左右就掉电(内存,CPU电源就好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是CPU风扇没安好

网友:
温度过高也会自动关机,

网友:
cpu温度过高会自我保护导致掉电。换个好点风扇试试。再摸摸板子有没有发热不正常。

网友:
我有块板更离奇,开机几分钟,屏幕开始抖,就会黑屏,但是显示器灯是正常亮的,说明还有信号,关机了再开还是会这样,估计显卡供电那块有问题,未有空搞

网友:
还有CPU供电部分也要测试一下呢!

还有板上其他的模块也看一下正常工作了没有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因为换了主板就OK了)。主板掉电后在按开关开机风扇转一下又掉了。测一下CPU供电,内存供电电压都正常,实要没思路了

网友:
只能如何大海捞针般细细排查了

网友(2014-08-30):
楼主 技术很高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总是有很多人碰到过,先看下CPU温度有没有过高,最主要的还是看桥有没有发热,桥过热也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啦,在桥上加个风、、

网友(2014-12-22):
应该是哪里超温了。

网友(2015-02-09):
有图纸不?
上传一份,你说的这个现像多数是北桥问题。

网友A(2016-07-27):
我有一张也系这问题,楼主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张也系这问题,楼主你解决了吗

cpu温度过高会自我保护导致掉电。换个好点风扇试试。再摸摸板子有没有发热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