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过保护

楼主(2014-07-26):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刚接一联想B460的机器,开机一会掉电,拆开后发现是乌龟壳的U37(铁壳MOS管)坏了,测量G脚阻值很低,原来是ISL62882坏了后造成U37损坏的。更换后目测主板有发现保护隔离电路的U50和U47烧糊了,换上后B+就没有电压了,怀疑是Q31坏了,换后涛声依旧,对照图纸测量Q31的第五脚AC_OK电压时3.3V

,第六脚DC_IN的电压是19V。二三脚无电压输出。AD+TO SYSTEM无电压。

网友:
乌龟壳没换好吧

网友:
感觉Q31没问题,U47的4脚电压测一下吧,看这个MOS有没有正常导通

网友:
联想 的板现在很烦人

网友:
直接把电拉到保革后及能触发吗?

网友:
联想 的板子不是很好修

网友:
ISL62882有没有焊好啊

网友A:
AC_OK输入到Q31的5脚,AD+ G变为低电平,Q31左侧MOS截止,右侧MOS导通,R387、R388形成分压,导通U47.
想必你换了个N管。继续多测试。

网友B:
看看U47 4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U47 4脚有没有电压。

U47 4脚没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C_OK输入到Q31的5脚,AD+ G变为低电平,Q31左侧MOS截止,右侧MOS导通,R387、R388形成分压,导通U47.
想 ...

你说的N管事指U47吗?

网友:
换好了,现在还没到乌龟壳那个地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N管事指U47吗?

U47是P管,你看是否换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47是P管,你看是否换错了。

估计是换错管了,要不不可能换上好管就没电了.............

网友:
sola睿 -2 严禁灌水

网友:
来灌水的

sola睿 -2 严禁灌水

网友:
U47是N电压正常你看一下那个双MOS管右边的电路    AC OK那个信号没问题

网友:
同意大家的意见,估计是人为造成的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_OK输入到Q31的5脚,AD+ G变为低电平,Q31左侧MOS截止,右侧MOS导通,R387、R388形成分压,导通U47.
想 ...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U47的4脚电压测一下吧,看这个MOS有没有正常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