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广达 HWPG

楼主(2014-07-26):
型号  VOSTRO 1088 板号 DAVM8GMB8G0

机器到手 触发掉电  通电的瞬间 测了电压都有了 既然电压都有了 问题肯定出现在某一路PG 上了

一看板号 DA开头 心中马上就想到 HWPG了 (月饼老师的话我还是记得清的 呵呵 )

老板 买的示波器 在头上面放着呢  平时 就抓抓 BIOS  晶振 内存  什么的 今天算是派上用场 了

理了一下思路 心想既然是PG 出问题 直接拿它跟CPU的PG 比较吧

图中可以看的出 黄色线 (HWPG) 先掉说明 CPU这块正常

这是显卡供电

总线供电 内存供电 待机3.5v都是一样的波形

把问题 缩小到这3个供电只剩下3个PG  一个一个断开吧  内存  总线 当断到总线的时候 不掉了

看来 总线供电的问题了 仔细的把 51117的条件查过  都正常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 总线供电只有0.8 V  不对  果断换芯片

来张亮机的图片

维修时间紧迫 多的图片 就没有传上来了

高手勿喷  新手发贴 求加分 看到错误请纠正  谢谢

 会员5418882元2022-12-4 16:35

网友:
好样的,学得知识扎实呀,我就学得很垃圾了

网友A:
这是啥牌子的波波     看起来有点别扭

网友B:
修这个故障根本用不上示波器。。。好多人修个短路掉电也用示波器,万用表一测早就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个故障根本用不上示波器。。。好多人修个短路掉电也用示波器,万用表一测早就发现了。。。

告诉你 你错了 我用的福禄克17B  万用表根本就测不出来 因为掉电很快 虽然说过程很麻烦 但是我学到很多 示波器方面的应用就更高一层 也许这个问题不用 但是要是遇到更复杂的呢 以后的板子没有示波器 是不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牌子的波波     看起来有点别扭

安泰信的 100M

网友:
learn a lot

灌水吧还整外文 ……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C:
首先肯定的是楼主的示波器的应用很娴熟
这中问题 直接断线 就很快找到问题点了  不过示波器的使用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肯定的是楼主的示波器的应用很娴熟
这中问题 直接断线 就很快找到问题点了  不过示波器的使用是值得 ...

PG 是直连的 切线 怕把故障扩大

网友:
楼主住好身手,,,,,跟我们总结一下示波器的测试点呗,,,,,,,,,,,

网友(2014-09-08):
楼主,绿线是什么意思?是s3吗?

网友:
DELL 1088掉电通病  ,屏线接口附近51117坏了

网友:
1102c 吗, 看上去挺高级的

网友:
虽然很多问题用万用表就能解决,但有些故障还是离不开示波器的!支持楼主演示示波器的作法,当大家用示波器象用万用表那样娴熟了,慢慢的离不开示波器了!

网友:
让我们没示波器的羡慕死了都

网友:
掉电还是 要有示波器修吧 不过不会看在哪就掉电了 就会抓波

网友:
想都没想都测PG?会不会有2级转换缺电压 比如联想E43 E46的1.5V转换管坏了,楼主写的有点仓促啊!

网友:
学以致用 好样的

网友:
留着 学习一下

网友:
有示波器在手,就是好。

网友:
呵呵呵 这个貌似不用示波器也能抓到吧!

网友:
同样是安泰信的示波器为什么我的抓掉电的都抓不了,你的示波器多少钱

网友:
直接断PG排除也方便

网友:
请教下, 通电的瞬间 测电压,是有选择的测,还是一个个测?谢谢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用示波器修掉电的故障,而且你那个是什么品牌的示波器啊,看起来挺牛的,能不能透露一下下

网友:
思路清晰,波抓得好

网友:
楼主示波器多少钱买的?我也一直想买一个。

网友:
楼主自举的波都没打就换芯片了,万一是自举得问题呢?

网友:
看了三遍 懂了  示波器的应用也学习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羡慕楼主有示波器啊, 我还没有列

网友:
好像不太明显啊波抓的

网友(2015-10-27):
不愧为精华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