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T-USB3 主板诊断卡四位数2625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4-07-26):
下面说说最近出现的电脑问题:
        最开始电脑开机基本上要等12-15秒才能点亮显示器,进系统后不久,时间不定,出现卡屏、突然死机现象,硬盘灯不亮不闪,键鼠无任何反映,只能强行关机再开机,不断这样循环。初步判断是显卡驱动问题,但升级官方最新显卡驱动和不同版本老驱动都试过了,故障继续,刷了最新bios,故障继续。(重装系统仍然一样,还装了安装版win7旗舰版,装驱动后无法进入系统,过Windows图标后就黑屏不动了,前面所说的系统是XP,卡屏死机都是在装驱动的情况下,但能进系统)。
        然后我换了一个显卡,卡屏死机现象没了,貌似解决,但又发现了新的问题:电脑重启后无任何反映 黑屏,必须要强制关机再重启,偶尔能点亮显示器,偶尔就黑屏,四位卡代码一直就只跳到2625就停了,好像有说是检测不到显卡,但大多数情况又是能正常启动的,相当不稳定。
        另外要补充的是,新旧显卡、内存条在另外一台机器映泰G41主板上测试,均无问题。99.999%问题出在主板吧。
        不知道是主板哪里的问题还会是其它哪里?该怎么继续解决?请教。

网友:
看下内存旁边是不是有LM358,或者393.直接更换试一下

网友:
清洁内存插槽!

网友:
清洗一下显卡插槽

网友:
果断干桥..

网友:
如果每一片板子过来都干桥,那还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