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DELL N4050掉电讲一下HM6X新特性

楼主(2014-07-26):
    从同行那边接手一台 DELL N4050 纬创代工 板号DV14 10315-1说是不开机。
    接上稳压电源,电流自动上到0.105A左右,然后掉电到0.009。按开机键以后,依旧是上电到0.105A,掉电到0.009。迅速拆机,主板无进液,烧毁痕迹,没有被维修过的痕迹。
    万用表检测CMOS电池,电压在3.1V。正常,裸板打值,无明显短路。
    裸板装CPU,内存以后,插上稳压电源,自动上电到0.105A左右自动掉电到0.009A左右;过几秒再次自动上电到0.105左右,接着掉电,一直循环。
    掉电瞬间检测各大电感,发现 3.3VALW 5VALW 1.5V 1.05V 1.8V VGA_VCORE电感电压均有,无CPU VCORE 和CPU GFX_CORE
    检查主板的过程中发现DV14这块板子比较奇特的地方在于,CPU VCORE和GFX_CORE都是来自于5VALW转换而来,这两路供电的管子都是BGA封装的玻璃晶体。有区别于其他主板直接公共点电压直接转换,以及苹果的12V公共点转换。
    H6X芯片组与HM5X芯片组的上电时序的区别,在于H6X芯片组配套的CPU采用SVID控制CPU核心供电。PCH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发出PROCPWRGD信号给CPU,接着CPU发出核心供电开启信号,开启VCORE。至于核心显卡供电的产生,需要系统检测过了内存以后,才会开启核心显卡供电。
    为了快速修复这类板子,先用示波器检测各路主供电供电,发现无杂波,自动上电瞬间电流都是一条线.想到这款机子看起来还比较新,先给它刷个BIOS试试。一刷上去还真是亮了,装机测试了一天,第二天给同行了。
    傍晚,机子又被送过来,说是又是以前一样的故障了,拿过来一看,还真是一样了。想想,可能是风枪吹到那里,给边上的电容电阻或者什么原件加热了,机子当时能用,隔夜就不行了。

    再次辛苦拆机,仔细检测各路主供电,发现还是CPU供电没有,换CPU还是一样。正想把板子卸下来,这时候机子莫名奇妙的就上电上到1.3A左右,接着跳回0.85A左右机子点亮了,再次拔插电源头,又变成掉电,再按开关还是掉电,见了鬼了 。
    这种机子,要快速故障只能跑时序,找到这款机子的PDF,发现最后几页附上了时序图,真高兴(后面发现该时序图有多处次序颠倒)

    ①先找D85V_PWRGD
    a85V_PWRGD由ALP5916芯片接收到1.05VTT_PWRGD信号以后将1.05VTT转换成D85V_S0后发出。实测D85V_S0为0.9V左右按照图纸的说明,该电压正常。再测D85V_PWRGD为3.3V正常。

    b85V_PWRGD发送到CPU供电芯片VT1316的第六脚VR_ENABLE使能脚。实测第六脚电压为3.3V正常。

    ②检测示波器检测 SVID

    在500mV10us下只能看到SVID数据线时钟线电压在1V左右,但是无任何波形。
    ③CPU在接受到procpwrgd以后才发出SVID,为了判断是CPU条件没有满足不发SVID,还是桥条件未满足,不发出PROCPWRGD信号导致无SVID。先查propwrgd信号。

    aROCPWRGD在桥发出这个信号以后,直接转换成了H_CPUPWRGD信号。这边有严重问题,按照图纸上标的时序,这个信号应该在CPU VCORE出了以后才有(这应该是H5X芯片组上面的时序),这就自相矛盾了。怀疑是做电路图的偷懒。

    b:通过一个电阻R504直接通到CPU,实际测量值为0V。直接一刀割断,还是没有两边都没电压。断电打值,340左右,也没有明显短路。
    ④因为该板子,时好时坏,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不管会不会掉电,按开机以后主供电开启信号SLP_S3 SLP_S4等南桥还是能正常发出,因此只有查唤醒条件 供电PG等等就行了。
     追查唤醒条件:

    a:BATLOW# PCH_WAKE#(PCI_E网络唤醒)这几个信号由一个排阻直接上拉链接南桥,两边都是3.3V正常。
    追查PG信号:
    b:runpwrok

    在南桥边上找到R1907这个电阻,没有装。实测该信号电压3.3V正常。
    c:S0_PWR_GOOD
    找到R1906这个电阻,直接短接的,实测电压为3.3V正常,该信号链接南桥的PWROK APWROK连个脚。该信号按照图纸上的标示也是需要在CPU VCORE供电开启以后才发出的,主板上实测为先有这个PG信号。
    dM_DRAM_PWRGD

    南桥在收到PWROK和APWROK以后就应该发出PM_DRAM_PWRGD信号给CPU。实测该信号为0.45V左右,明显不正常。继续追查该信号,

    直接连接到南桥。为了验证是门坏掉还是桥的问题,先拆门。再测还是0.45V。在测上拉电阻一端有3.3V正常,电阻R3713在线测为130欧姆左右,那只能是桥挂了。
    ⑤换好南桥,装上拆下的所有元件。装好U 内存 散热片,接好电源头,直接显示了.
    ⑥H6X以后的机子总是没时间去研究一下,今天逮到一个正好拿来做实验。
    a:先是拆掉了PROCPWRGD信号的R504电阻(自己补上去的0欧姆电阻)

    电流指示为0.313A无CPU供电 以及核心显卡供电,但是机器不掉电。说明这款机子没有CPU供电不影响机器掉电。
    再测了一下PM_DRAM_PWRGD信号变为3.3V,接着我又将S0_PWR_GOOD这边用导线短接接地,PM_DRAM_PWRGD信号变为低电平,整机马上掉电。
    再试了一下不接CPU,机器还是掉电。
    b:接上R504,测了一下SVID信号。500mV 10uS SVID_DATA SVID_CLK(I3-2310M)

    该信号跳动4-5下以后机器点亮。
    再抓一组SVID与CPU供电的波形:
    这一组波形图可以看到CPU供电芯片收到 开启的波形信号以后马上就开启了CPU供电,而后经过了2-3次修正,最后屏幕点亮以后由于我没有接硬盘,CPU没有新动作,电压稳定在一个值不动了。

    再来一组SVID与核心显卡供电波形:
    CPU核心供电开启以后核心显卡供电还没有发出,检测到内存以后,CPU再发出SVID信号开启核心显卡供电,开启瞬间1V又有,接着又经过2-3次调整变为稳定的0.4V左右的电压。

    最后来一组内存SMB总线读内存的波形。(1V 1mS)
    安泰信ADS1102抓波不准,只能读到两次的波形,先短后长,接着亮机。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不同CPU SVID会有不同。
    下面总结一下经过试验得出的H6X芯片组的时序:
     1.南桥收到PWROK与APWROK以后发出PM_DRAM_PWROK信号给CPU
     2.南桥发出PROCPWRGD给CPU
     3.CPU发出SVID信号给供电IC
4   4.IC开启CPU核心供电,并发出PG信号
     5.南桥收到PG信号发出PLT_RST# CPU_RST#
     6.系统读取内存,发出SVID给IC开启核心显卡供电。
     7.CPU与南桥通信。
    该死画PDF的,照搬H5X时序。

DELL N4050 纬创代工10315-SC DV14_HR_MB(1).zip

情殇,千年绝恋 + 2 很给力!
谁,伴我闯荡 + 5 很给力!

网友:
写的很好,最后总结经过试验得出的H6X芯片组的时序非常好,我等新手值得学习.....赞一个!

网友:
真利害,太需要这个了,,,,技术扛扛的

网友:
总结的很详细,对于修到新机器来讲很受用,应该推荐为精华帖

网友:
很给力  还讲的而比较详细 ,

网友:
楼主厉害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6系列 时序跟5系列时序  就跟后面不一样

网友:
你好,楼主,我最近手机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跟你这板子故障一模一样,时好时坏,放一会就可以,在等会有时触发电脑,最近白天忙的要死,所以晚上出来逛帖子,果然有收获,我想问下你,加焊南桥不行吗?一定要换么,我这个因为跟客户报了价格,再去换桥的话,不划算。

网友A:
你Q Q号是多少,觉得最近新出来的机器需要学习,好久没有看图维修了,平时太忙,觉得只要能挣钱,也没有真正把技术当回事了,现在还是觉得有技术,不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Q Q号是多少,觉得最近新出来的机器需要学习,好久没有看图维修了,平时太忙,觉得只要能挣钱,也没有真 ...

1007846181 建议先测CPU座子后面的PM_DRAM_PWROK是否正常,若不正常返回去查南桥边上的PWROK和APWROK是否正常;PM_DRAM_PWROK正常的话继续往后查PROCPWROK信号有无起来。 换个桥30快,没必要搞得有返修风险,按你说的现在生意难做,客户跑了两次返修,看看他以后还走不走你这家店。

网友B:
我个n4050 进水机器 现在修到 不上内存条跑到 0.5 左右 不掉电 上内存跑到0.7左右就掉电  偶尓也能点亮 楼主 帮忙 分析 一下 谢谢

网友:
讲的而比较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n4050 进水机器 现在修到 不上内存条跑到 0.5 左右 不掉电 上内存跑到0.7左右就掉电  偶尓也能点亮 楼 ...

麻烦你拍个照片给我看看那里进水,详细说明维修经过,我帮你分析分析。最好是发个求组帖子。

网友C:
楼主 你好 我现在也是遇到一个N4050 的机子  问题跟你的差不多 自动开机 到1.3A 有时是 0.9A 多就 掉电  掉电后按开关 不能触发 开关没有电压   加焊了南桥 可以用 第二天就还是一样的问题了···打算换个南桥不知道有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好 我现在也是遇到一个N4050 的机子  问题跟你的差不多 自动开机 到1.3A 有时是 0.9A 多就 掉电  掉 ...

不定时掉电,可以查查温控电路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定时掉电,可以查查温控电路正不正常。

期待你修复以后的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n4050 进水机器 现在修到 不上内存条跑到 0.5 左右 不掉电 上内存跑到0.7左右就掉电  偶尓也能点亮 楼 ...

在桥的背面  电容电阻腐蚀了 rtc 电容电阻  还有桥供电 PU4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