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盘是希捷 barracuda几代的?

楼主(2014-07-26):
问些硬盘白痴问题!这些盘分别是希捷 barracuda几代的?他们是怎样区分的,那种工具可以维修,谢谢!

网友:
12代的,都是什么问题,可以维修

网友:
这个板卖的人都说是.14,这个盘的通病都是敲11下停转,磁头基本都挂了,有一部分盘片也划伤。

网友:
自检音全,但是检测不到,有的还卡在开机画面。

网友:
这种故障是.11.12的通病吗。可是不可以维修啊

网友:
有没有知道是怎样区分XXX代酷鱼!

网友:
请在论坛里交流一下,20分争答案

网友:
一般在软件里选择点十二的就好了

网友:
都是十二代的

网友:
我的硬盘不同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