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 I6H-L的PS2接口接键盘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4-07-26):
故障现象,PS2接口接键盘不能进BIOS设置,系统检测不到键盘,但进到PE选单键盘能用上下键,和数字键选择菜单,进入PE系统后键盘又不能用了没反应。测接口5V供电正常,数据和时钟有4.99V电压,在BIOS界面的时候只有数据有电压,时钟没电压。跳过BIOS界面的时候时钟电压才出来,这样正常吗?去掉排容刷新了BIOS故障一样。用USB键盘就什么都正常。

网友:
刷新了BIOS 也有可能是不正常的新BIOS ,,,,重刷,,再不行,,,可以怀疑是IO,,或桥了

网友:
排容去掉还是一样,检查I/O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在BIOS界面的时候只有数据有电压,时钟没电压。跳过BIOS界面的时候时钟电压才出来,这样正常吗?

网友:
io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