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没安装PCH桥的BIOS,也可以亮机。

楼主(2014-07-26):
E40,没安装PCH桥的BIOS,也可以亮机。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有些HM65的板子不要BIOS可以触发,可能会影响到CPU核心电压的产生~

网友:
可以开机,还是可以显示?

网友:
这样也行哦。我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试过了,两台E40都可以,显示,但是其它功能正不正常,我就不知道了。今天接了2台都是显卡问题,无显的时候想直接交换个PCH BIOS看看是不是BIOS问题,结果忘记装了,一样有显示。现在另外一台显卡搞好了,把PCH 的BIOS拿掉,一样显示。希望高手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HM65的板子不要BIOS可以触发,可能会影响到CPU核心电压的产生~

HM55的,这个是双BIOS的,不是EC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55的,这个是双BIOS的,不是EC的BIOS。

好吧!没有接触过HM55的双BIOS板子呢

网友C:
这个不奇怪,看图纸就知道,PCH旁边的那颗SPROM是AMT用的,不装只是AMT功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奇怪,看图纸就知道,PCH旁边的那颗SPROM是AMT用的,不装只是AMT功能不能用。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你不知道E40的机器2个BIOS的内容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个重来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就太神奇了吧

网友:
这个还真心没试过啊

网友:
E40机器两个BIOS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很早就在论坛看到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
有些机器有两个bios

网友:
奇怪的事挺多的,联想E420 INTEL独显的,不装PCH的32.768K也一样可以亮机

网友:
肯定有功能不正常的,你以为工厂都傻吗,能省掉他会不省吗??

网友:
这个好玩,下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