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装完系统 安装独显驱动蓝屏

楼主(2014-07-26):
  客户讲前些天  插上USB后机器认不到  再开机显卡驱动丢失  在装就开始蓝屏   我给换了几个版本的系统  一样 这难道是显卡问题么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估计得换

网友:
不一定,你换个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可能是显卡,或者用光碟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试试安装版系统

网友:
第一可能是显卡问题,也可能是内存问题。
换一条确定是好的内存。只插一条内存

网友:
Hello.
Try another driver version if the bluescreen launched again the southbridge(I mean HM67) is out of order.It mean's a part of the chipset doesnot work correctly and you shall change it.

网友:
Hello.
Try another version of driver,if bluescreen launched again.Your southbridge is out of order
(I mean HM67).
It mean's a part of the chipset does not work correctly and you shall change it.